GPS可以同时给飞控和OSD提供数据吗?

楼主(2012-04-11):
前两天把从老乔那里买的OSD上的GPS装在了玉兔飞控上,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我准备把OSD也装上去,玩FPV,这样电压电流等数据就有了,如果GPS可以输出两路的话,OSD通过GPS就可以得到一个不怎么精确的速度,高度,航向,离家距离等数据。另一路输出给飞控进行定位。

网友:
如果OSD和飞控没有对GPS有写操作(比较少见),加几个隔离电阻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用OSD或者飞控模拟一个GPS,相当于转发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用OSD或者飞控模拟一个GPS,相当于转发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怎么模拟一个GPS,不是很懂

网友:
可以直接联的

网友:
飞控、OSD不需要往GPS里面写信息吧,楼上应该是正解,有哪位设备全可以测一下
另外,这种OSD不知道行不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096359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