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能否用FBL 100的十字盘

楼主(2012-04-11):
新手刚上路,请教近期论坛热议的配件机FBL 100的十字盘能否用在MCPX上。论坛的通用性介绍有提到FBL 100的内十字盘的球头是2MM的,跟MCPX的原厂十字盘球头1.5MM不一样。如果把MCPX的十字盘与连杆都换成FBL100,桨夹仍用MCPX原厂。是否可以适用。求达人解答。

网友A:
据说不好用!

网友B:
这样为什么要买mcpx,直接买台FBL100就是嘛…你这样不是升级而是降级…我觉得脚架这些可用山寨的,十字盘就免了…买个山寨防RKH的才一百元,已经是金属的了…

楼主:
金属盘,不是说比原厂形不耐炸,容易变形.所以想买个FBL的塑料件,因为便宜。

网友C:
十字盘还有别的玩法,1是金属十字盘上下盘都拧上2mm的球头,2是把原厂十字盘和FBL100十字盘上下盘都拆开,重新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