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给涵道加上电热丝让其推力更大

楼主(2012-04-11):
突发奇想如果给涵道里面的风扇后加上电热丝 让吹出来的风为热风,让其推力更大。现实不?有人试过吗

网友A:
晕 用电池给电热丝供电? 不如加个煤球炉子吧

网友B:
LZ,你可是6级士官呀.....无语........

网友C:
吹风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D:
不错,等于开加力了

网友E:
呵呵,函道的推力是动量差除以时间。温度升高,空气密度减小,单位时间通过的空气质量减小,所以推力减小。所以说,这么搞应该会有副作用……

网友E:
什么是加力?加力是燃料燃烧变成燃气,从液体变成气体可想到体积变大了多少倍……原理不同,效果当然也不同……

网友F:
再喷点油雾,再加个点火器啥的……………

网友G:
做一个热气球安装一个涵道
,

网友H:
可以 反正都是加热空气使空气膨胀吗
只要 你加的电热丝 能达到 燃油单位时间产生的功率 (好像废话了 单位时间当然是功率了) 那就单位时间的 能量吧
你算算燃油的热值 再搜个 涡喷的耗油量

网友I:
可以作个 吹风筒~哈哈

网友J:
 还搞什么电热丝,直接里面加航空煤油,喷雾电点火:。电涡喷就是这样的

网友K(2012-06-13):
没有换大电机大函道效率高。 但是可行,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L:
我倒觉得头上戴个竹蜻蜓然后像机器猫一样飞起来,比LZ的想法更容易实现一些

网友M:
真是突发奇想.要用多大电池呀.继续奇想吧

网友N:
 吹风机~~不会吧你的飞机吹化了吧

网友O(2012-07-23):
说明楼主热力学木有学好。
要利用热能,叶片角度都有讲究的。我是门外汉。

网友P:
可以用飞歌吹风机 效果很好

网友(2012-10-23):
费事,直接把电吹风装在函道的位置就ok了~

网友:
电阻丝耗电太大,小了不起作用啊,别瞎折腾了

网友(2012-11-24):
你以为天顶星的科技的FF2001是这么简单就能做出来的么?没有OTM技术,你要能成,骚年,近地轨道会飞满兔子的……哦,FF2001,我解释下,是VF1的主发动机,热核反应堆功能,磁流体发电,650MW发电功率,电动2级函道+高温加热,推力130-260KN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函道的推力是动量差除以时间。温度升高,空气密度减小,单位时间通过的空气质量减小,所以推力减小。 ...

装前面确实会这样,装后面应该还是有那么一丁点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喷点油雾,再加个点火器啥的……………

这个不是电涡喷吗

网友:
好想法。。。只是这电池够么?

网友:
直接上更好的函道,那样是不行的,你那和真机原理不一样

网友:
你的涵道是泡沫的呢?还是木质的?还是金属的?我想前2者飞机都要烧掉的?

网友:
楼主测试一下,将电吹风的风扇卡死,然后开电。。。。试试电热丝有多少推力

网友(2013-01-18):
怕不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说明楼主热力学木有学好。
要利用热能,叶片角度都有讲究的。我是门外汉。

这个就与叶片角度无关了,在风扇后面那有关系?

网友:
原理可行,六十年前的核动力飞机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动力,利用核能加热空气,只是这个朋友的设想会碰到花不来的情况!

网友:
功耗更大了 不好啊

网友:
不太现实吧!~

网友(2013-02-23):
1涵道风扇不等于压缩机
2请算一下电池的比能量与汽油的比能量。       几百倍

楼主:
    嗯 明白了    要么老老实实飞涵道   要么有钱直接上涡喷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如果想达到实际效果需要的能量一定大于输出能量才可以,所以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