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无线收发装置问题

楼主(2012-04-11):
我在制作固定翼无线收发装置,纯手工打造(本人对控制线路的制作和知识是没问题)。现在有个关键元件问题。请高手能告诉我下,无线收发的控制IC市场上有买么?或者在哪里可以买的到,如果有成品收发模板也行,我可以自己改装,只要是无线固定翼航模的收发装置就行。谢谢!我淘宝上逛了一圈找不到,也没有成品的控制模板,有的都是不适合无线航模的收发装置。

楼主:
求各路神仙们都来冒个泡啊,有意见,有问题都说说你们的想法看法,谢谢

楼主:
继续顶,希望大侠们能提提对于我制作这个收发装置的疑问和意见,谢谢

网友A:
不知道LZ说的收发装置是不是指高频部分,有现成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卖,LZ只要做信号编码部分就可以了。

楼主:
主要是IC芯片问题,也就是处理信号编码的集成块,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处理信号编码芯片都是用单片机的,厂家主要研发的是软件。如果只是简单的固定翼的遥控,不需要复杂混控,可以用通用集成电路做,生成标准PPM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哦,我觉得PPM信号相对来说还是用PCM的比较好吧?PCM抗干扰信强点

网友A:
PCM的编码需要自己设定,没有标准的接收机,PCM编码要保证可靠性和稳定性不是那么容易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