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NEX-5视频输出

楼主(2012-04-11):
想问下想用索尼NEX-5单电相机拍照,大家是怎样把它的图像传到地面上的?这个相机上有个HDMI高清输出插口,但这个是针对高清显示器用的,那要是挂在飞行器上,用的是5.8G的图传,图传上只有一个AV接口,这怎接?

网友:
同问 莫非真的要上数字图传?

网友:
用HDMI转AV 淘宝上面有卖  不过买回来后要把壳子拆掉,不然有200多克 体积还巨大,拆掉壳子后只有50克  如果有钱也可以用数字图传 但是发射机的重量在1000克左右 发射和接受价格在15W左右

楼主:
哦拆掉盒子只有50克那这个重量还可以 200多克那可以挺重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不靠谱,淘宝上卖的Hdmi转av头,那个hdmi是标准大小的,LZ这个hdmi接头是迷你形的头子,根本没得卖的。

网友:
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LZ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不靠谱,淘宝上卖的Hdmi转av头,那个hdmi是标准大小的,LZ这个hdmi接头是迷你形的头子,根本没得卖的。

有迷你HDMI转标准HDMI接头的啊

网友:
莫非,真要转来转去~

楼主:
看来多半是要这样了,不过还好 那XA650换了电机后,载重量提升很多,回这个转接设备只是用来拍相片还行,它还是载得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我说的可不是转接头,我自己用到现在的,是HDMI转换AV的专用的 5N上面是miniHDMI 买一根小头HDMI另一头标准HDMI

网友:
设置成功的人发个视频吧

网友:
10楼的是真的!但是这个hdmi口很容易拉坏的,我的就坏了!现在不得不在nex5上再粘接一个摄像头到图传!

网友:
有转换板呀,就是太大了,我买来到现在没上去飞过。

网友:
晕  !!!有板子出售吗?

网友:
我有HDMI转AV的转换板,65g重,有需要可以找我~QQ:77226113

楼主:
我已买了转换器,回来有200多克重,把那外面的铝壳去掉现在只有50克重,用了两个XA650的电池挂扣弄了块板把它挂下机架下面,正好合适,已试飞过几次并拍了些航拍相片,没有问题,总重负载在2800克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