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m6飞控

楼主(2012-04-11):
今天收到可脱手吊机M6的飞控,个人认为性价比很高,其中特技飞行能锁住方向舵和升降舵如同FPV飞控。

网友A:
到北京来,在阵风5级,常态3级的情况下飞飞,能侧飞出一条平线,就算合格。

网友:
重量多少啊?
个人认为大机不需要,小鸡才有用

网友:
内容我也买了,等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北京来,在阵风5级,常态3级的情况下飞飞,能侧飞出一条平线,就算合格。

5级风下飞行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17256758o1p0.html
小公园脱控吊机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17256758o1p6.html

网友B:
呵呵 你是想说明什么呢? 这个飞控功能很强大?
在这个板块混的人  要么做飞机很牛 要么飞的很牛 要么想把飞机做的很牛 要么想把飞机飞的很牛
用飞控可以让你飞机不摔下来  但是根本不能提高什么
而且从视频上看  飞机完全像个傀儡一样  真正吊机不是这样的感觉
楼主如果就是想尝试一下未尝不可  如果追求技术 用这个东西完全没必要
GYRO 想说的也无非是我这个意思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声援下飞控,有些飞机,人工是很难操控的,我想做单旋翼涵道飞行器,这个没有飞控怎么飞,关键是飞控要做的好,又有稳定性又有操控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声援下飞控,有些飞机,人工是很难操控的,我想做单旋翼涵道飞行器,这个没有飞控怎么飞,关键是飞控要做的好,又有稳定性又有操控感

看清楚的说的了么?我没说飞控没用,多轴直机等等都必须要飞控,我是说在这个板块混的。

网友A:
唉,五级风里面飞那么高,我不用飞控也一样
关键是你的飞控要是能在五级风里面飞个圆筋斗出来?或者来个圆周满滚?要么最简单的吧,侧飞航线,要求不高,能保持一个高度就ok了。
楼主这个飞控还不错,可以考虑进一个,教儿子飞的时候用。。
建议增加缓打舵功能,也就是判断打舵太快,直接忽略或者减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五级风里面飞那么高,我不用飞控也一样
关键是你的飞控要是能在五级风里面飞个圆筋斗出来?或者来个圆周满滚?要么最简单的吧,侧飞航线,要求不高,能保持一个高度就ok了。
楼主这个飞控还不错,可以考虑进一 ...

呵呵  这个飞控反映很快啊  看着飞机都是僵直的挺在那里

网友D:
开挂,看起来比A3好....A3会降低滚转速率。
个人感觉飞控对3D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刚开始练侧飞时不熟练,易错舵,后来用了A3,几个起落就把侧飞练会了,现在没飞控也能随便侧飞了。
视频里看M6貌似只能稳定正、左右侧、倒、吊机5个角度?还是可以稳定任意角度?比如45度侧飞行不行?

网友E:
这块板子拆一拆只有3.7g

网友:
看来很不错,对抗风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挂,看起来比A3好....A3会降低滚转速率。
个人感觉飞控对3D新手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刚开始练侧飞时不熟练,易错舵,后来用了A3,几个起落就把侧飞练会了,现在没飞控也能随便侧飞了。
视频里看M6貌似只能 ...

可锁任何姿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块板子拆一拆只有3.7g

对M6飞控很感兴趣,请教楼上,这块板子原重几克?拆了哪些东西变成3.7克?谢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M6飞控很感兴趣,请教楼上,这块板子原重几克?拆了哪些东西变成3.7克?谢在先

板重不到6克

网友E:
原重量5.7g
拆掉ping腳 剩3.9g
拆掉兩個暫時沒有用到的白色三角接頭 3.7g

接收建議使用AR6110    可以拆到1.5g   但建議拆完ping腳1.8g就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重量5.7g
拆掉ping腳 剩3.9g
拆掉兩個暫時沒有用到的白色三角接頭 3.7g

接收建議使用AR6110    可以拆到1.5g   但建議拆完ping腳1.8g就夠了

谢谢楼上热心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G:

等钱够了俺也入一个

网友(2012-07-05):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是想说明什么呢? 这个飞控功能很强大?
在这个板块混的人  要么做飞机很牛 要么飞的很牛 要么想把飞机做的很牛 要么想把飞机飞的很牛
用飞控可以让你飞机不摔下来  但是根本不能提高什么
而且从视频上看  ...

看样子,你是拒绝技术进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毒

网友(2013-01-25):
新买了一个正在学习使用,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