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蓝宇747-1改无刷配置问题

楼主(2012-04-11):
三月份买了架蓝宇747-1,炸过3次后发现动力太小。想改成无刷的,求
电机
电调
电池
配置。新手不要太暴力…

网友A:
试过:
KV1100 2208
GWS 8040 或者 GWS /XXD 8060, 但是不要用 XXD 8040
3S 1300mAh
可以随便飞飞, 做些简单动作. 但是礼帽这类动作无法完成.

网友A:
n年前改过, 那时我的技术很差, 仅供参考.
修一下机翼根部加强用的木片, 修一下翼台, 上反角为3度左右.
去掉右拉, 把安装电机的木条修正, 整流罩需要修剪一下.
请注意, 去掉右拉的设置仅限于我的这种动力配置.
旧版尾轮不稳的BUG似乎已经修正了, 之前的尾轮太软, 可直接改为尾橇.
如果贴纸的边缘已经翘起, 建议直接扯掉不要了. LY 与 TWxxx 字样的贴纸太难看, 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