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报警器设置多少伏合适?

楼主(2012-04-11):
我450上用的6S1400mah的
电池
,设的是3.5V,悬停9分钟左右报警下来后逐步电压恢复到3.6-3.7V,但是居然一般能充将近1400mah的电量进去,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对电池有害,但是如果设置成3.6V报警,就只能飞6分钟不到了。

网友A:
可以在控上设定时8分钟,下来电压3.7-3.8V比较合适。

网友B:
下来后马上测电压 达到3.7以上比较保险。。。

网友C:
我都是设3.4V,报警后立即降落,一般恢复电压是3.68~3.78之间。

楼主:
有点担心电池会不会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