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敢问摄像头这样做防水还怕穿云吗?

楼主(2012-04-11):
如题,用道康宁3140做芯片全復盖,摄像头还怕水吗?哈哈

网友:
电路板是没问题了 可是镜头的螺纹怎么办
还有数据线的接口也是重点

楼主:
可以用它封死的

网友:
704好像可以吧

楼主:
可以,可是不透明

网友:
不需要散热?

楼主:
标题

这个摄像头本来发热量就不大,而且胶涂得也不厚,另外飞的时候风直接吹这裸板,哪里能热起来嘛。rcfans 上玩大s车的都这样给电调做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