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20,首飞,首炸,算是飞成了

楼主(2012-04-12):
下午正好有空,把装了好久的火狐拿到一处空地上试机,这个塑料机一直心里担心会有问题,但抱着飞起来就是成功的心态,把它硬着头皮装完了。

推油,转得很欢,尾推试了一下也有效,继续推……发现不起飞

于是查看,发现推油好多,仍没有向下的风……

想起调平时,是用的50%油门时0螺距,估计螺距太小,把控里起始螺距由-100,设为-30,再转一下,起来了!

大约离地一米左右,尾巴基本能锁住,用最快速度试了一下摆尾,四方向,有效的。

心中正喜,突然一阵风起,这几天下雨,风不小,把机机猛吹至身后,然后手一乱,炸了……

捡起看到塑料十字盘被炸开(扣上还能用),中联断列,损失短拉杆头和弯拉杆头各一

回家换上了金属十字盘和新的中联,却发现备件里没有弯拉杆头,只能等配件到了再试飞了。

小结一下:缺点显而易见,不可能和大厂机身比做工,机身略软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低价和不心痛的优点。

精度尚可,要提一下的是有些地方是自攻镙丝,拧上要注意,不能太松,又不能拧滑牙了,相信是很多人讨厌塑料机身的理由吧。那个副翼拧上的总有点担心,回头弄个锤子来玩玩。

我一开始在装机帖就说明,只是为了学习一下装机,才有可能去买高级机回来自装,这一点它确实满足了我,想来谁也不会指望用它飞3d吧,悬停,新手航线是不成问题的。

其它待进一步考察。

装机帖在此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5466

楼主:
由于一直是飞迷你机入魔,第一次接触大机,发现了大机的好处,精度虽然不比大牌,但起飞和控制确实稳健,难度略低,100级的六通机因为自重太轻,起飞的地效都够新手忙乱了。

这让我不禁动起念头,大机器有大机器的好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A:
飞几次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学习调机和炸机的过程,然后就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几次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学习调机和炸机的过程,然后就扔了吧

它的使命还没完,我打算弄个金属机身来装装看,必竟那个尾推和传动还是可以的,反正这机就是被折腾的命 买了新接收器就用它试机

网友B:
楼入飞火狐220用的什么设备飞的,我用艾特250的设备换了数字锁尾舵机飞行不行,有没有必要换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入飞火狐220用的什么设备飞的,我用艾特250的设备换了数字锁尾舵机飞行不行,有没有必要换陀螺仪!~~??

我是全部入门级配置,辉盛9g,g106陀螺,kst尾舵数字,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不行是什么,陀螺仪只和锁尾有关,如果你起飞没有自旋和尾部抖动(就算有也可能是你设置问题),就不用再换。

网友:
加油!火狐200或220调好后练悬停飞航线是很不错的。可参考我的贴子。

网友:
火狐200调好也很好飞,建议LZ在中油门时,大浆迎角设在+5度,最大油门时在8--9度。我在玩的火狐是100.飞行非常稳定,操控也很灵。我喜欢火狐100的样子比200好看。

楼主:
谢谢支青老师鼓励,这个机器最近折腾得很累,不是少这个就是少那个,索性换了一台gl的ep200,正在装,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像老师一样爽飞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金鱼尾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金鱼尾
只是起飞的时候晃动.....转速上来了就正常了~    ep100~经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起飞的时候晃动.....转速上来了就正常了~    ep100~经典!
ls也是飞直升机的高手啊。 。我的EP100用低档陀螺仪(80元)+银燕8克舵机锁尾。能飞出这样的视频。我也心满意足。

楼主:
冠丽的这台小机着实不错,但混控居然是反向的,也就是十字盘向上,螺矩是变小

好机就是省事,几下子就弄完了,在家里蛙跳了几下,待空了找地方去试飞~

但是这机器在转速低时抖得很厉害,转速高了会变好,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青老师鼓励,这个机器最近折腾得很累,不是少这个就是少那个,索性换了一台gl的ep200,正在装,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像老师一样爽飞
gl(冠丽)EP200我也有,这个机也好飞。

楼主:
支青老师,想问一下,这小机器如何测迎角,我买了螺距尺太大

网友:
这还是小鸡

网友:
高手,调的不错~~

网友:
这位模友的飞行操控水平不错,把他的视频也借来这里亮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青老师,想问一下,这小机器如何测迎角,我买了螺距尺太大
我是用这种尺量螺距。我的机,我把他调成斜盘上--螺距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这种尺量巧了我的200线和老师一样压的。螺距。我的机,我把他调成斜盘上--螺距大。

网友:
无法引用 ,我的线和知青老师一样压的

楼主:
怪了,为啥我买来的就是十字盘高,迎角反而小!支青老师你是改过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怪了,为啥我买来的就是十字盘高,迎角反而小!支青老师你是改过的吗?

我感觉习惯了斜盘往上,大浆迎角就大。其实往下、往上都可以。随自己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