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2-04-12):
我的
充电器
是 A6+保姆
为什么我充完电 用电显测试 每接只能充到4.18?
以为电显坏了 用万用表测 也是一样的结果
是我的充电器坏了 还是怎么?
不管新的还是旧的
电池
都一样的

网友A:
不必纠结这0.02V,不过充就行了。

网友B:
4.18很可以了,因为放电C数是有限的,对抗降压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充满后总会有不同程度的降压
4.2的充电电压只有理想状态才能冲到4.2

网友C:
我的X6充起来是 4.15啊。。。

网友D:
已經是合格品了~~~~~~!

网友E:
这0.02伏你也只能启动一下电机就没了,不必纠结,不过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