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12):
好像一般的腰推战斗机都没有垂尾舵面,都靠副翼转弯,是吗?

网友A:
大部分模型都用副翼转弯,灵活而且姿态好看。

网友B:
垂尾是固定不能动的,靠副翼转弯。这个是我做飞翼时明白的,以前只知道垂尾转弯,水平尾翼升降。副翼好处很多,我知道的,起飞时调整副翼可以防止飞机向一边侧翻,刮风时用副翼调整姿态等。你可以多观察下,3D机好像垂尾、副翼、水平尾翼都要有才能做某些动作。如有说的不对之处LX可以批评哈。

网友C:
楼上已经说得通俗易懂简洁明了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