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解释下自旋优化是什么东东?有没有会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12):
怎么设置就不用说了,好像有蛮多帖子。
最好能从原理方面深入解释下

网友:
 三轴说明书好好看看

楼主:
三轴说明书只说了设置方法,这个我懂
我想知道优化是有什么意义?方向反了有什么后果

网友:
没有自选补偿的话,做原地自选会发现机身不是水平转动的

楼主:
姿态稳定时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啊,这时自旋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一边自旋一边操作十字盘会有影响?

网友:
无补偿的时候做自旋飞机会有个离心力往外飘,必须随时将斜盘向内打才能保证定点,有自旋补偿的话,飞机在悬停状态平的时候,只扒尾舵,不调整斜盘飞机都是定点自旋

网友:
想给我的飞机升级三轴了,三轴好调么?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6675

网友:
自旋优化其实可以理解成悬停姿态优化(本人理解),目前模型直升机的设计从受力分析上可以看出,直升机在悬停的时候由于尾桨产生向左的推力,其实机身是向右侧倾斜的,机身本身的重力产生一个向右的侧向力刚好可以抵消尾桨的左推力,这样在受力上达到平衡时,机身就不会漂移。无副翼三轴陀螺仪模拟有副翼的这种特性,从而不必在自旋时时时刻刻去打舵修正副翼。

楼主:
呵呵楼上说的我理解一点了,有副翼陀螺效应能让飞机严格围绕主轴自旋,无副翼自旋可能会前后摆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有副翼因为旋翼头有希拉贝尔效应,可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打舵修正机身漂移,无副翼只能借助电子程序提前修正

网友A:
直机悬停是右倾的无论快慢还是左右自旋时候,都要时刻倾斜桨面克服尾桨推力。有副翼碎舵自旋时候,认真观察你会发现手其实是在画圆,方向和自旋翻方向一样。无副翼的话,自然就是程序性的预补偿,也就是“帮你画圆”

楼主:
呵呵听了楼上的解释更明白了,就有点像自旋翻的感觉

网友:
路过学习了!感谢前辈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机悬停是右倾的无论快慢还是左右自旋时候,都要时刻倾斜桨面克服尾桨推力。有副翼碎舵自旋时候,认真观察你会发现手其实是在画圆,方向和自旋翻方向一样。无副翼的话,自然就是程序性的预补偿,也就是“帮你画圆”
如果按你这么说,应该左右自旋都会右倾,但事实上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你这么说,应该左右自旋都会右倾,但事实上不是

怎么不是,你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是,你说看看
试过几款三轴的顺时针自旋都要比逆时针自旋好(倾斜没这么厉害)难道这是巧合?

网友:
建议先对机体进行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