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提到装7805,这是什么东东?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4-12):
如题,求高人解答。

网友A:
稳压的 12V变5V

网友B:
三端稳压集成电路,可以将高于5V(不能无限制的高,一般24V以下) 的电压稳压到5V 供给一些芯片 因为有一些芯片(如 MCU)的工作电压都是 5V 或者5V以内的

楼主:
如果给接收机供电是否能控制飞机抖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