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同步轮装不上去怎么办?

楼主(2012-04-12):
同步轮是6.2的,步进
电机
是6yue4ri的,今天也试了加热同步轮,把电机放冰箱里,可也没用啊,敲都不行,电机的前后是有弹性的,哎,苦恼
莫非只有上车床车下同步轮?

楼主:
告诉我怎么做的有分加啊

网友A:
买把钻头,钻下

网友B:
电机出轴稍微大了一点点的话。。。
俺一般都是土办法,,,,电机通电高速转。。。。。钢锉一把,压在出轴上,,,把轴磨细一点。。

网友C:
6yue4ri

网友C:
原来是屏蔽了

网友D:
用砂纸磨下就可以了,差得多的话得开钻。

网友E:
只有上车床车同心度才有保证

网友F:
地板的方法好

网友G:
步进应该是6.35的,为什么要打这么强大的敏感词?四分之一英寸的!
绞孔是正解,英制四分一寸绞刀。精度不要求的话,用6.3钻。
还有一种方法,让电机转起来,再将电机轴压上磨刀石,让电机自宫。均匀用刀可保较好同心度。
专业做法,上车床绞孔。

楼主:
:funk: 6...4MM居然是屏蔽词
是6. 4的,因为还有一圈的防滑的螺纹 看来还是通电+铰刀自宫了,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H:
实在不行送给我吧?

网友I:
上车床是必须的,我前两天找车工给两个同步轮扩孔(掏孔),效果那是相当的好,以前也用台钻扩过孔,都跑偏。孔要小两道,安装时一个加热一个冷冻,最好轴上抹点油压进去,不能敲。

网友J:
差0.2MM用可调铰刀就可搞定

网友K:
我认为0.2的过盈配合可以,,,,,,,,,,,,,把电机轴倒角,,,,,把同步轮和电机轴用台钳,沿电机轴向夹好,,,加润滑油,,慢慢紧丝杠,缓慢压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我认为0.2的过盈配合可以,,,,,,,,,,,,,把电机轴倒角,,,,,把同步轮和电机轴用台钳,沿电机轴向夹好,,,加润滑油,,慢慢紧丝杠,缓慢压入

0.2也压?0.02吧

网友:
磨一下,一定好用

网友:
铰孔比较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H:

0.2也压?0.02吧
0.4的过盈,,,我都这么干进去,,,,,,,,,,,,45号钢 ,,,料厚,不知道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K:
0.4的过盈,,,我都这么干进去,,,,,,,,,,,,45号钢 ,,,料厚,不知道有什么变化

0.4 ,太夸张了吧,那得多大的劲,别把皮带轮撑裂了。

网友:
楼上很多牛人,一般我是花5块钱买根6.35的钻咀夹上钻床不开电,手拧夹头转下去就可以.

网友(2012-05-21):
猪脑壳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么

网友:
一个卖油的给儿子娶媳妇,后来告诉人家说把儿媳妇搞到入,几桶油还搞不进。

网友:
0.2  配合表面的材料都坏了,没弹性了,效果有可能还没3   4 丝 的过盈配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