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切3D悬停,问个问题

楼主(2012-04-12):
我切3D后,飞机高度会降低,是不是要把正常飞行模式的螺距调小点? 还是调油门曲线的EXP,把3D时候和普通时候的油门曲线在70%油门的时候螺距都调到5度?

网友:
后一种方法

网友A:
我的螺距曲线都是直线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螺距曲线都是直线一条

是一条斜线好不好

楼主:
是呀,那是斜线。。。

网友:
可發圖嗎?

网友B:
3D模式螺距曲线是直线,从0-100.正负多少度看你自己的习惯和手感。如果想切3D不掉高度,那就修改NOR模式的螺距曲线。我现在几乎不用飞NOR模式了,NOR的作用就是起飞用的,降落时用熄火降落。我现在NOR模式的螺距曲线是最低点-3.5度,中点0度,中点以上和3D模式的曲线一样。这样起飞后切3D高度是不会变化的。

网友:
  切 3D 之後,螺距與非 3D 是不一樣的,

當然會掉高度啦!

网友:
一般我都没调 会翻了 谁还飞普通模式

网友:
起飞前切3D

网友:
引用 网友B:
3D模式螺距曲线是直线,从0-100.正负多少度看你自己的习惯和手感。如果想切3D不掉高度,那就修改NOR模式的螺距曲线。我现在几乎不用飞NOR模式了,NOR的作用就是起飞用的,降落时用熄火降落。我现在NOR模式的螺距曲线 ...

正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