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桨可以倒飞吗?油门曲线是85,65,85

楼主(2012-04-12):
木桨可以倒飞吗?油门曲线是85,65,85

网友A:
可以。。。就是有点软

网友B:
别超2200转就行,油门曲线低点

网友C:
倒飞悬停肯定没问题,但是不要用大pitch拍桨,TIK TOK这类动作就不要做了

网友C:
转速还要控制一下吧。我的450用碳纤或玻纤桨,NOR2600转,IDLE1 2800转,IDLE 3100转。你用木桨转速最好低一点

网友D:
木桨可以的,只是需要控制下转速,

楼主:
你们的转速怎么算的??

网友E:
 可以飞 激烈动作机就危险

网友C:
我的转速是测出来的,算也可以但是不会算。用iphone的app测的。经过试验测出来的数据很准,和V BAR定速规定的转速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