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怎么算??比如我电机3300KV,用的14T的齿。。80%油门

楼主(2012-04-12):
比如我电机3300KV,用的14T的齿。。80%油门

网友A:
还是用工具侧吧,iphone有个app--helitach测出来的很准

网友:
14/150*3300*11.1*0.8(还要考虑效率)

网友:
用转速表实测比较好

网友:
这么说那不是还得去买个苹果...     好像有安卓的测试软件啊  不知道哪有下的

网友:
2393,转速低了

网友:
其实设好螺距就可以了,然后试飞根据摇杆位置再调整油门曲线

网友:
对,转速表实测

网友:
学习了,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工具侧吧,iphone有个app--helitach测出来的很准

这个软件怎么使用?好像要25元钱,好使吗?

网友(2013-10-12):
算只是大概!实测最准!
跟电池,马达等都有关系

网友:

齿轮比  10.71
马达空载转速  36630
主旋翼最高转速  3419
90%效率  3077
85%效率  2906
80%效率  2735

网友(2014-02-24):
还有大齿的数量

网友:
14t感觉你大齿盘应该用的151t直齿
先算80%油门电机本身的转数3300*11.1*0.8=29304转/分钟
再算此时大桨转速29304/(151/14)=2717转/分钟
450的话大桨调到3200转以上一般
这都是理论数字,还是要用转速仪来实测最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