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E,italy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2-04-12):
参数?(网上没找到,在这里请教高手了)
是步进吗?步距角是多少?多少A的?

楼主:
顶一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看不出,引线是怎样的?自己用万用表量吧,

楼主:
四根出线。白红,  棕,白棕,红

网友A:
你接上丝杆 转一转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上丝杆 转一转就知道了

不敢,怕烧驱动板,怎么也要先了解一下吧。那怕烧了也不会后悔是不。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可以单独电机电线短接,然后转转看看

网友C:
这个步进好象是二相4线的。电流在2A左右。质量很好的。做雕刻机刚好。再好是有三个。

网友:
四根线,肯定是两相的,随便两根对接有阻力就是一相的!接驱动吧,没事儿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有空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步进好象是二相4线的。电流在2A左右。质量很好的。做雕刻机刚好。再好是有三个。

78mm 直有2A吗?先谢谢了!!

网友C:
是有2A以上的,我拆开过后盖,和2A的别的步进电机比了下线径比2A的线径还要大。你放心用好了,接上驱动器使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2A以上的,我拆开过后盖,和2A的别的步进电机比了下线径比2A的线径还要大。你放心用好了,接上驱动器使没事的。

谢谢!

网友:
可以先试试

网友:
意大利产,18/05,或许是1.8度/?。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