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3D飞行问题

楼主(2012-04-12):
近日入了凤凰模拟器,升级到4.0j,用Dx4e的遥控器,玩mcpx。发现飞机3D翻过去,差不行与地面平行,油门往下推,飞机有上升的现象(此时油门杆不动),过不了5秒,机电就停了,坠机。每次都是这样,请问这是啥问题。

网友A:
市面上还没有一款稳定可靠的模拟器,有时灵时不灵的情况也是正常的。

网友(2012-12-15):
正飞有问题么?感觉有可能是你油门在最低点时为零,所以即便有螺距但没有动力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还没有一款稳定可靠的模拟器,有时灵时不灵的情况也是正常的。

这不是理由

网友:
油门曲线设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