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思用有刷370减速组设计机机.

楼主(2012-04-12):
先说2句废话.

为啥大家都能上图, 我就发不了图片呢, 每次都要传到其它网站上再转过来, 痛苦呀.
年龄不是问题, 性别不是问题, 物种也不是问题, 所以拿出我珍藏许久的370减速组+1080减速桨的绝配组合来, 打算做一架机机.

楼主:
请手头有370减速组的朋友, 帮忙回答几个问题:

1 你希望用370减速组造哪一架飞机?
2 370减速组原配的是什么桨?
3 原配的镍氢电池是多少V的, 或者是几节电池组?

370减速组与2208无刷的对比:

1 370减速组+电调, 全套112g.

2 2208无刷+电调, 全套102g.

3 9.6V AAA尺寸的镍氢电池组, 101g.

4 3S 1300mAh 锂电池组, 109g.

网友:
1.翼展800左右   2.8060桨   3.9.6V

网友:
我也有套和LZ一样的东西。以前用来做过微风。

楼主:
镍氢电池组充了一小会电, 试着测了一下转速, 43Hz.
转速约为: 1290 rpm.

由于使用1080减速桨, 理论最大速度为: 15.7 km/h.
测转速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963

查了一下官方数据, 有点矛盾:
测试电压 8V.
电机空转转速 29000 RPM
1:5.3齿, 1080桨 转速 7600 RPM, 电流 6.5A

PS: 可能是因为用软件来测减速组的转速时, 因为太多杂音, 所以测不准数据, 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1 你希望用370减速组造哪一架飞机?
除了布丁型飘飘机,别的都行。

2 370减速组原配的是什么桨?
1080是配380组的,370用1060、1047较好

3 原配的镍氢电池是多少V的, 或者是几节电池组?
9.6V。但既然有锂电,干嘛还用镍氢?图上的老镍氢也太老了,毫无性能可言。

网友:
手上有好几套370加减速组电机电调,好多年以前的了。现在要用就飞锂电吧,7.4V上1080桨,飞1200--1300MA的电池就好了。我想过飞11.1V电,不知电机能用多久,如果只用70%--80%油门偶尔全油门的话应该飞一段时间是没问题的,毕竟这370电机也就10块钱不到  11V动力很好了,我也不知上多大桨合适9*4桨应该可以的。

网友:
京商赛斯娜/j3是370减速组8.5×6.5桨7s600mah镍氢

楼主:
嘿嘿,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照片中的镍氢电池测了一下, 8节中坏了3节, 已经没有实用意义, 扔回收藏箱.
电池选用 2S 600mAh了.

由于电池很轻, 机型受限, 只适合零战那种拉进式, 发动机在机头的机型了.

楼主:
普通设备, 4枚舵机, 2S 600mAh, 共81g.

设备全重 191g.

根据经验, 只要不是很另类的机型, 完成的重量会在 300-350g 的范围内.
做一下大约的估算:
翼载荷范围为 11.5 - 21.7g/dm^2
升力面积范围 16.2 -26dm^2
如果翼弦比是5, 翼展范围是:  900mm - 1140mm
如果翼弦比是5.5, 翼展范围是: 950mm - 1190mm
如果翼弦比是6, 翼展范围是: 980mm - 1240mm

再根据螺旋桨估算升力面积(假定使用的是低阻力的对称翼型或双凸不对称翼型):
之前的经验公式一直都是针对细长的直驱桨, 先用直驱桨公式套用, 得出升力面积最小应为 18.7dm^2. 但是我们使用的是减速桨, 所以合适的升力面积应远大于 18.7dm^2.
考虑到上面模友分享的数据, 使用的是低减速比的减速器, 只能使用8060减速桨. 最小升力面积的参考值是: 12dm^2, 最大是19.6dm^2. 同样, 因为是减速桨, 这个数据要适当放大.

综上, 升力面积暂定范围是: 19.5dm^2 (19dm^2 - 20dm^2)
19.5dm^2时, 如果起飞重量300g, 翼载荷 15.38g/dm^2, 布丁翼载荷系数: 70.7%; 如果起飞重量350g, 翼载荷 17.95g/dm^2, 布丁翼载荷系数: 78.4%.

如果翼弦比是5, 翼展 990mm.
如果翼弦比是5.5, 翼展1040mm.
如果翼弦比是6, 翼展 1080mm.

楼主:
The Cessna 120 and the Cessna 140 are single engine, two-seat, light general aviation aircraft that were first produced in 1946, just following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塞斯纳120及140单发双座轻型飞机,在二战结束后,于1946年推出。
Production ended in 1950, and was later succeeded by the Cessna 150, a similar two-seat trainer which introduced a tricycle gear.
1950年停止生产,被Cessna150(前三点起落架)取代。
Between the 120 and the 140, Cessna sold 7,664 airplanes in the five years that the aircraft were produced.
5年间,Cessna 120 与 140,共销售了 7664 架。

Contents
1 Development
1.1 Cessna 140
1.2 Cessna 140A
1.3 Cessna 120
2 Modifications
3 Type clubs
4 Specifications (Cessna 140 & 120)
4.1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4.2 Performance
5 References
6 External links
7 See also
7.1 Related development
7.2 Comparable aircraft

内容
1   发展
1.1 Cessna 140
1.2 Cessna 140A
1.3 Cessna 120
2   修改
3   型号
4   规格(Cessna 140 & 120)
4.1 一般特征
4.2 表现

Development
发展

Cessna 140
The Cessna 140 was originally equipped with an 85 or 90 horsepower (63 or 67 kW) Continental horizontally-opposed, aircooled, four-cylinder piston engine. This model has a metal fuselage and fabric wings with metal control surfaces. The larger Cessna 170 was essentially a four seat 140 with a more powerful engine.

Cessna 140
Cessna 140 配备了85或90马力(63或67KW)横向风冷4缸活塞式发动机。这种模式有一个金属机身和机翼织物与金属
控制面。略大一些的塞斯纳170是一个4座位140个,与一个更强大的引擎。

Cessna 140A
1947 Cessna 120The final variant of the Cessna 140 introduced in 1949 was the 140A which had a standard Continental C90 engine producing 90 hp (67 kW), aluminum covered wings and a single strut replacing the dual "V" struts and jury struts fitted on earlier models.

Cessna 140A
140A 使用单翼撑取代了之前的V型结构,并升级为90马力(67KW)发动机。

Cessna 120
The Cessna 120 was an economy version of the 140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It had the same engine as the 140, but did not have wing flaps. The cabin "D" side windows and electrical system (radios, lights, battery and starter) were optional.

Cessna 120
Cessna 120是一个经济版本的140,同时推出。它们使用相同的引擎,但 120 没有襟翼。
电气设备是可选的。

Modifications
Common modifications to the Cessna 120 and 140 include:

"Metalized" wings, where the fabric is replaced with sheet aluminum, eliminating the need to periodically replace the wing fabric.
The installation of landing gear extenders to reduce the tendency of the aircraft to nose-over on application of heavy braking.
Installation of rear-cabin "D" side windows on 120s that were not originally so equipped; some pilots feel that the 120's visibility to the rear is inadequate without them.
Installation of electrical systems on 120s that were not originally so equipped, allowing owners to install more sophisticated avionics and/or lights for nighttime flying.
Type clubs
The Cessna 120 and 140 are supported by a number of Aircraft Type Clubs,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Cessna 120-140 Association and the Cessna Pilots Association.

大意:铝蒙皮能减少维护;起落架的设计的改进能改善着陆刹车性能;后方侧窗能使飞行员后视的感觉好。

Specifications (Cessna 140 & 120)
规格(Cessna 140 与 120)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一般特征
Crew: one pilot
机组人员:1名
Capacity: one passenger
乘客:1名
Length: 21 ft 6 in (6.6 m)
机长:6.6米
Wingspan: 33 ft 4 in (10.25 m)
翼展:10.25米
Height: 6 ft 3 in (1.92 m)
高度:1.92米
Wing area: 159.3 ft (15.1 m)
升力面积:15.1平方米
Airfoil: NACA 2412
翼型:NACA 2412
Empty weight: 770 lbs (Cessna 120) 890 lbs (Cessna 140) (349 kg (Cessna 120) 403 kg (Cessna 140))
空重:Cessna 120 349 KG, Cessna 140 403 KG
Loaded weight: 1,450 lb (658 kg)
起飞重量:658 KG
Useful load: 680 lbs (Cessna 120) 560 lbs (Cessna 140) (309 lbs (Cessna 120) 255 lbs (Cessna 140))
有效载荷:Cessna 120 309 KG, Cessna 140 255 KG.
Max takeoff weight: 1,450 lb (658 kg)
最大起飞重量:658 KG
Powerplant: 1× Continental C85-12, 85 hp (63 kW)
动力系统:1台 85马力(63KW)发动机.
Usable Fuel: 22 gals (2x 12.5 gal tanks)
油料:22 gals(2个 12.5 gal油箱)

Performance
性能
Never exceed speed: 122 knots (140 mph)
损毁速度:224km/h
Maximum speed: 109 knots (125 mph 203 km/h)
最大速度:203km/h
Cruise speed: 94 knots at 75% power (108 mph, 174 km/h at 75% power)
巡航速度:174km/h, 75%油门。
Stall speed: 39 knots (45 mph, 72 km/h)
失速速度:72km/h
Range: 395 nm at 55% power (455 mi, 732 km)
Service ceiling 15,500 ft (4,700 m)
升限:4700米
Rate of climb: 680 ft/min (209 m/min)
爬升率:209米/分钟
Wing loading: 8.68 lb/ft (42.4 kg/m)
翼载荷:424克/平方分米
Takeoff ground roll: 500 ft (154 m)
起飞距离:154米
Landing ground roll: 230 ft (70 m)
着陆距离:70米
Endurance: 3.8hrs at 65% power (with 1hr reserve)
续航时间:3.8小时。
Fuel consumption: 4.2 to 4.8 gph (55% to 75% power)

1 分钟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2.1 KB)

43 秒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3.43 KB)

53 秒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27.57 KB)

51 秒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45.03 KB)

48 秒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55.07 KB)

43 秒前 上传
下 载附件 (71.71 KB)

楼主:
对模型的估算:
全重 350g.
翼展 1150mm.
机长 906mm.

升力面积是: 19.5dm^2 (19dm^2 - 20dm^2)
19.5dm^2时, 如果起飞重量300g, 翼载荷 15.38g/dm^2, 布丁翼

载荷系数: 70.7%; 如果起飞重量350g, 翼载荷 17.95g/dm^2, 布

丁翼载荷系数: 78.4%.

图纸:
翼展 230mm / 1150mm
弦长 34.5mm / 172mm
展弦比 6.67
机长 151mm = 30 + 34.5 + 59.5 + 27
平尾翼展 62mm, 平尾翼根 27mm,平尾翼尖 16mm
垂尾高 29.5mm, 下底 30.5mm, 上底 20mm

隔框 31mm | 6.5mm(13.5mm + 6.5mm + 11mm)

放大2倍
翼展 460mm
弦长 69mm
机长*1.2 362mm = 72 + 69 + 156 + 65
平尾翼展 148mm, 平尾翼根 65mm,平尾翼尖 38mm
垂尾高 71mm, 下底 73mm, 上底 48mm
隔框 62mm | 13mm(23mm + 16mm + 23mm)

放大5倍
翼展 1150mm
弦长 172mm
机长*1.2 906mm = 180 + 172 + 392 + 162
平尾翼展 372mm, 平尾翼根 162m,平尾翼尖 96mm
垂尾高 178mm, 下底 184mm, 上底 120mm
隔框 155mm | 40mm(58mm + 40mm + 57mm)

网友:
怀旧  经典

网友(2012-07-14):
设备和我的一样啊 这套东西我也珍藏许久了
1、做个3d机吧,当年小旋风的标配就是370
2、1047就够了,1080有点大
3、9.6镍氢

网友(2012-10-11):
减速组的效果好吗?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镍氢电池组充了一小会电, 试着测了一下转速, 43Hz.
转速约为: 1290 rpm.

普通的370/380有刷电机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把1080减速桨在地面上带到7000多转的。这支桨在位置静止时7000多转需要的输入功率接近300W,远远不是有刷减速组能够实现的,更不要说用7S~8S镍电时电流才6.5A。要不就是厂家给的数据有误,要不就是不负责任的瞎吹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370/380有刷电机绝对没有任何可能把1080减速桨在地面上带到7000多转的。这支桨在位置静止时7000多转 ...

谢谢, 请问300W是用无刷电机实测的数据还是根据螺旋桨厂家提供的公式估算的哈?

7600 rpm 如果是指电机的转速而不是桨的转速, 似乎就与我这边的实测数据比较吻合了.
7600 / 5.3 = 1434 rpm(实测是 1290 rp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请问300W是用无刷电机实测的数据还是根据螺旋桨厂家提供的公式估算的哈?

7600 rpm 如果是指电机 ...

是从类似的桨的实测数据估算出来的,虽然不敢说准确度能有多少,但是至少数量级是不会错的。如果7600rpm是电机的转速,那这样的配置估计是没办法用的,因为即便不看拉力多大,其螺距速度才15公里/小时,低于大多数练习机的失速速度了。

楼主:
8 * 25.4 * 7600 / 5.3 / 60 / 1000 * 3.6 / 1.2 = 14.6(km/h)

是的, 全油门时速度在15km/h比较合适,  所以翼载荷需要很小.

网友(2015-11-03):
楼主 我想自己自制减速组,没找到好的教程能推荐下吗?   我以前在这个论坛里看到过一个全手工做的直播,但是后来一直没找到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