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天地飞6a二代,让你的坦克操纵更细腻

楼主(2012-04-12):
前段时间进了一个天6II,买他是因为2.4G的,后来发现这个遥控器比天6强大很多,现在把一些设置的习惯写上来,希望对有这个控的兄弟有帮助。
1,油门设定
开机按住MENU,再单按MENU,找到EPA 02.
原厂设定的油门行程好像是100,但是这个我觉得奇怪,就是摇杆推到顶点,电调的输出也达不到电池的电压,后来我把这个100调到150,问题就解决了,原因不明。也许这个设定是为了舵机吧。
我这台是右手油门,油门通道是3,我用2,4通道配合v尾混控,带2个有刷电调,所以我就把CH2,CH4都调到150,这样推杆到顶电调能最大限度的工作。

楼主:
2高低速

油门方面设定好了,操作起来有力有速度了,这个时候有点看不惯的地方出现了,就是中心转向太快了,全油门一推,直接180度就转过来了,本来也是可以从手感上操纵摇杆幅度小一些,让操作细腻,无奈咱手指生硬没那么习惯,之后发现只要设置好了,就可以很轻松的改变。
进入设置的DR 03.把CH4的100改为60,效果一下子出来了,摇杆向左打到底,坦克也只是慢吞吞的转向,操作细腻多了。在野外越野转向扭力不足也只需要拨动一下开关就可以回到转向速度很快的设定。
切换开关是左上角的第一个拨动开关,最下边是全油门,中间是设定的小油门。
当然2通道的直行速度也可以切换,不过一般坦克都没怎么用到

网友:
通道行程 一般预设是100% 所有能调的也这样,一般多是设定电调作配合,你什么电调,不用设定吗??
转向用dr就是减小输出,用开关设较不便,用exp线性调较便,起始慢舵打尽全速转向,不用开关设换

网友:
转向问题过于灵敏问题使用exp指数曲线效果确实很好。不过天6AII的exp参数设置貌似与说明书上的是反向的。至少我的是这样的。

网友:
开始玩遥控了

楼主:
多谢2位大仙指导

一直用入门级的天6,最近才用这个天6II,很多设置都是没看懂,请问exp设置在哪个选项里面?

网友:
技术贴要收藏,刚入了天6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用入门级的天6,最近才用这个天6II,很多设置都是没看懂,请问exp设置在哪个选项里面?

没用过国产控,不懂天6,但有dr就该有exp,该在相同位置找到,exp是分+ - %比的,有些+30%是提高反应有些是降低反应

网友:
好贴!刚买了这个控,还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国产控,不懂天6,但有dr就该有exp,该在相同位置找到,exp是分+ - %比的,有些+30%是提高反应有些是降低反应

果然是在DR后面,按UP找下去就找到了。天地飞的说明书太无奈了,全是简单的说明一下,没办法不得不自己摸索,好在论坛强大,有很多资深的模型玩家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国产控,不懂天6,但有dr就该有exp,该在相同位置找到,exp是分+ - %比的,有些+30%是提高反应有些是降低反应

天地飞的试了应该是-的是降低反应,用在2通道上也很好用,推大半油门坦克才慢慢的走,喜欢仿真的行走的可以试试,调个-60试试。

网友:
用天地飞6a的啥都不懂的过来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在DR后面,按UP找下去就找到了。天地飞的说明书太无奈了,全是简单的说明一下,没办法不得不自己摸索,好在论坛强大,有很多资深的模型玩家帮忙

电子微调的控确实好用!从4VF到天地飞06Ⅱ到DSX7,深有感受。
天地飞的说明书实在垃圾,根本就没有详细的设置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厂设定的油门行程好像是100,但是这个我觉得奇怪,就是摇杆推到顶点,电调的输出也达不到电池的电压,后来我把这个100调到150,问题就解决了,原因不明。也许这个设定是为了舵机吧

遥控上的油门行程默认100%最好还是不要设置,
一般是由电调来设置的。比如好盈电调,开控油门打到顶~电调通电,听到2声后油门打到底,就完成油门行程设置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帖,留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上的油门行程默认100%最好还是不要设置,
一般是由电调来设置的。比如好盈电调,开控油门打到顶~电调通电,听到2声后油门打到底,就完成油门行程设置了.

谢谢。刚才试了,
用不了,可能电调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试了,
用不了,可能电调不支持。

这个需要无刷电调才支持

网友(2012-09-11):
电调要换吗?

网友C:
技术贴啊

网友D:
转向用直机120度斜盘模式试验过吗?

网友E:
用天地飞6a的啥都不懂的过来顶一个

网友D:
设置油门行程的是无刷电调,有刷不用,前面说好赢的那位,感谢楼主分享,可以去直机区看看遥控设置

楼主(2013-01-21):
调exp直的很好用,各位兄弟不妨试一下,缓慢加速的感觉不错

网友F(2013-06-03):
舵角输出设置额

楼主:
舵角等于通道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