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V2.0这样正常么?求高人指点(有视频)

楼主(2012-04-12):
3GX 2.0版,斜盘
舵机
不同步……DS410M 3颗,新机,啥情况?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我没用过3gx 你找用过的试试 以前飞过无副翼吗

网友A:
应该是某个十字盘修正反向了

网友B:
看修正方向对吗,还有看打舵方向对吗,然后看看油门中间的时候舵机臂垂直于主轴吗

网友C:
进SET模式DIR 看看是否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D:
根本就没设定 进dir设定一次就好了

网友E:
没上过无副翼的飘过

网友F:
一看就是斜盘舵机设定出了问题

网友G:
检查3GX与接收机的连线是否正确,我有一次螺距线与感度线插反了,症状类似。

网友H:
十字盘模式选错了

网友I:
重新设置,你们是长沙还是湘潭罗

网友J:
= =插電都沒有自檢,你再重新SET多一次吧,打說明書先3次就懂的啦

楼主:
亚拓的说明书楞是没弄明白,唉,慢慢研究吧,要是有高人能详细说说DIR里如何设置就好了,现在3GX里默认为普通斜盘形式,所以导致上述情况出现,换句话说也就是根本没有进行CCPM混控,郁闷~弄了好几天了。还是MB,V8好,一看就明白。3GX的设置软件我实在看不出来有啥用……

楼主:
原帖由
kingcj1
于 2012-4-13 17:11 发表
长沙

网友I:
十字盘行程设置问题
?

网友K:
正确设置一次你就会觉得很简单了~~~~~~~~~~~~~

网友L:
十字盘的选择、行程、中立点、一样都没有调过。按到SET键然后接电源,按说明书一样样的调。。。。。。。。

网友M:
9楼说的对,你有 线 插错了亚拓的说明书有误 说明书在往下看有个小的地方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