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起飞问题

楼主(2012-04-12):
YT450起飞时,感觉打一点右舵没什么作用,正确起飞的姿态应该是怎样的?是否应该基本在原地垂直升空?感觉JJ起飞就会往其他地方飘,一瓢就容易炸,新手该如何调机呢?JJ硬件设置应该差不多了啊!

网友A:
楼主什么事都发帖,有空潜一下水吧,没有练模拟器吗?没练模拟器首飞不秒炸已经很了不起的了

楼主:
模拟起飞根本就不炸,所以试了真机!就是声音听着可怕!

网友A:
飘是正常现象,需要手动修正,除非你装了平衡仪,垂直起飞几乎不可能

楼主:
LS说了我就放心了,以为是JJ的大问题,所以说模拟器里的起飞很容易,悬停时不过时间不长而已,真机感觉相差比较大!

网友B:
大鸡鸡 基本可以垂直起飞

网友C:
果断起飞的话就不会有乱歪的问题,地上磨磨蹭蹭不起来,一般会地上打转,然后往哪边歪都有可能

网友D:
还是先练911好得多

网友E:
要么JJ没调好,要么胆子不够大

网友F:
起飞要坚决,不要拖泥带水的,往哪边漂,修正就好了,漂的厉害就调调十字盘

楼主:
911有两个了,能飞。就是911带给我买450的欲望的

楼主:
7楼说的症状和我很相像,但是我也这么干了,结果就是炸了,打舵都来不及!

楼主:
6楼说的大JJ是哪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