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怎么将2相6线 改成4线的

楼主(2012-04-12):
NMB步进电机 PM42S-048 打印机步进电机

有办法改成2相4线的吗

网友:
用万用表找,电阻最大的两端接驱动即可。

网友:
这是五线四相电机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喷墨打印机拆的,好像是六线二相的!五线四相也可以照LZ的方法联成二相的吗?

网友:
串联的话,不用改.并联要开盖的.

网友:
剪掉两根就得了

网友:
这种电机要上心啊

网友:
打错了.这种电机要小心啊

网友:
這種像是四相六線的電機....

兩條紅色線應該是共陽。

不能接 兩相(4線,6線)用的控制器....

网友:
这个是技术活

楼主:
这个是2相6线的步进  用测电阻的方法 能行
至少我的这几个喷墨打印机步进电机用这个方法行得通 已测试
相信和我一样的新手们一看就明白 这种电机是7.5度的

网友:
這個小步進有兩相和四相兩種。

試看看,任意一條紅色和其他四色都是導通的。電阻都一樣那就是四相的....

网友:
随便用接试一下就短接就行了,不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