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亚拓450PROV2一打方向舵尾巴就左右摆动

楼主(2012-04-12):
新手,飞机只飞了8个电。大浆扫过几次地,尾旋翼也擦过几次地。主轴换过一次,换了之后不上大浆,手拿飞机全油门都不会手麻。问题是:起飞悬停,如果不打舵,尾巴还是锁的很好。一旦打舵,尾巴就开始几厘米的幅度右狂摆,只好赶紧降落重来。同样,如果悬停时候脚架触地,也就是机体抽到振动,也会立马出现和打舵后一样的尾巴狂摆。
如果取掉大浆,保留尾桨,手拿机身推油门,如果不打舵,机身锁得还是可以,若手拿机身偏转方向,力量一大,就又开始尾巴狂摆。
感度,从10~90都试,没有变化。
尾旋翼全部拆开,轴承,轴、螺丝都没问题。
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问题,谢谢。

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最新情况在8楼,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
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首先感谢朋友们的帮助,我飞机悬停时候尾巴左右摆动,最初以为是机械问题,反复拆了好几次尾波及尾桨夹,本来是预组装,被我硬拆了,可能还没以前效果好了。其实问题就是,我的GP790陀螺仪最后一项,陀螺仪延迟问题,说到这里,还真怪我把说明书讲解陀螺仪延迟的那一段没有看,装机后一直还不知道有陀螺仪延迟这一回事,所以在飞了几个电后,自己可能误操作,把陀螺仪延迟调得太低,导致打方向舵,尾巴不停的摆。这种低级的失误太不应该了。其实玩直机,真的很小的问题都能造成大麻烦,每一点都大意不得。我就是大意了,第29页最后那一段没有看,看来7楼朋友的提醒真的不是空话大话,把说明书看透是太有必要了。
现在飞机基本大问题没有了。明天周末,还有时间可以爽飞。

网友:
尾舵机球头移到最里面试试

楼主:
因为是纯新手,旁边没有高手指导,所以希望大家能多提建议,最好能具体点,我一一尝试排除。
回沙发,现在舵机连杆是连的中间一个孔,还有就是,舵机连杆始终不能保持直线,怎么都有些弯曲,有影响没啊?

网友:
用的什么三轴陀螺仪,一种是按沙发说的调整下尾舵机臂孔的位置,第二是重新设置尾舵机行程,尾桨正负保持45度夹角一致

楼主:
是有副翼的~~老实说,尾桨我还真没有调过角度。。。请问怎么看尾桨角度啊??也能用螺距尺?

网友:
话说LZ可以再仔细看看说明书 有很详细的说明的

楼主:
今天中午又把尾桨拆开重装,尾舵机又重新找中立点,并且把尾舵连杆重新测量长度,金属部分323mm左右,并且测试了,飞机有些轻微震动,单手拿住飞机全油门会有轻微麻木感,拿掉尾旋翼震动要好很多。我拿着尾旋翼桨夹摆弄了半天,发现桨夹与尾旋翼T型座之间能摆动,难道是尾桨夹轴承的问题吗?轴承我取不下来,而且转动轴承的时候还是比较顺滑,如果是T型座的问题,可我目测了,T型座两头并没有变形啊,从两头的螺丝孔看,并没有出现不同心的状况。
尾舵机连杆是十字的,我一直都是用的里面一个孔

关于尾桨的角度。。我觉得没办法设置啊,基本是固定死的,尾推在中立点时,2个尾桨相交,目测不到10°。。。

刚才在客厅又悬停了一个电,还是老问题,只要不打舵,悬停都没问题。一打舵,或者是触地震动,尾巴就开始狂摆,必须降落重来。

真的好郁闷,我是新手,没老手带,觉得最大的难题就是排除飞机故障方面缺乏经验。打算买新的原装尾桨夹,这样有意义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滑套不顺畅

楼主:
我觉得滑套没问题啊,和没飞之前差不多,用手弄的话基本上感受到的阻力也就是舵机阻力。当然这个比较抽象,我以前也没玩过,不知道不顺滑的程度是哪种。好郁闷啊,好好的天气,不能飞

网友:
   你說一打舵.......都不知你說是打方向舵還是升降舵?

陀螺儀感度線有沒插錯?

陀螺儀的照片也上傳來看看吧,你也太懶了!

网友:
  陀螺儀正反向開關有沒搞錯了?

楼主:
回楼上,打舵是指的尾舵,陀螺仪是亚拓GP790的,尾舵机是亚拓DS520的。陀螺仪感度和舵机方向都是正确的,这个我能保证。
下午我请教了一个高手,他在电话里推断,和他以前遇到的情况相似,可能是520尾舵机力量不够,叫我先换个舵机试。因为悬停时候锁尾没问题,打尾舵方向就抖,用手硬掰都能把满油门的方向掰动~~

网友:
我有过同样情况,尾桨夹轴承坏了

楼主:
是吗?听你这么说我可真高兴,希望是像你所说是轴承坏了导致的。因为找不出原因,真的很难受
请教楼上,轴承坏了,就这么转是看不出来的吗?因为我感觉转动还是比较顺滑,还有就是,尾桨夹轴承我怎么取不出来啊?好紧啊。怎么取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办法在1楼下面。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