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飞BF20V故障

楼主(2012-04-12):
刚才在用波刃铣刀干铁,锥柄16的,忽然机器停转,连下边那个照明灯也不亮了,检查电源插座有电,还没有拆开机器上的控制箱检查.不知道时怎么回事.哪位朋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检查保险丝

网友B:
可能是保险烧了, 用随机赠送的保险管,,,,,,,,,,,,,,,,,,,,,,,,,,,,更换

楼主:
谢谢楼上.
刚进屋门,过一会就去...

网友C:
我碰到好几起了。都是因为吃刀太深引起的

网友D(2020-08-04):
我昨天也碰上这个事情了,保险管检查过了也不行!现在瘫在那,没办法

网友E:
我上次25LV遇到这事,电机不转,以为是电路板坏了,都准备邮购电路板了,还有另外买了几个功率管准备维修,后来发现是防护玻璃拆了不用,那个杆子被震动移位,把它转回去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