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拉烟点火器,怎么使用呢?

楼主(2012-04-12):
想用f15函道安装上拉烟 不知道 拉烟筒 放在机身 什么位置 烧的时候会烧到飞机吗 还有拉烟点火器怎么使用呢?

网友:
放在重心附近 喷嘴稍向下 就不会烧鸡啦               点火器 很容易坏 我坏了两只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f15函道安装上拉烟 不知道 拉烟筒 放在机身 什么位置 烧的时候会烧到飞机吗 还有拉烟点火器怎么使用呢?

用铁丝做一个架子,距离远一点,没有问题,我飞SU27机翼拉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 能给点图片 参考吗?

网友(2013-05-06):
引用 楼主:
老大 能给点图片 参考吗?

发烟口稍微朝下,不会喷到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