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

楼主(2012-04-12):
天地飞7通遥控性能怎么样 目前没多少米 遥控亚拓450 spoet v2

网友A:
见过天七玩油机,建议飞行前拉距离

网友B:
补补英语吧~呃…

网友C:
不错的控,用了很久飞450够用了

网友D:
如果以后不上600或上600之后就再换控,那入天7是个不错的选择。其实上600之后也可以用天7,但用进口控会安心一点(不担心失控),这就叫做一步到位,但现在买个好点的控,以后是不是真的不用换了?@_@ @_@ @_@

网友E:
 其实控还是买好点的,到底不是易损件,好控最起码用的安心

网友F:
贴地飞的控不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