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嘉欣F45机主求救:尾桨电机如何安装???

楼主(2012-04-12):
买了个美嘉欣F45尾电机,可是发现与原装电机相比少了:“传动齿轮”、“电机末端的电路板”,这是怎么回事??

有换过电机的朋友吗???怎么安装??⊙﹏⊙b
原装电机上的齿轮和电路板也拆不下来呀?

新买的美嘉欣原厂F45电机

新买的美嘉欣原厂F45电机

类似F45飞机上的尾桨电机对比图(青松5889)

类似F45飞机上的尾桨电机对比图(青松5889)

楼主:
一定要尽快买一个亚拓450,f45不管问啥都没人理我⊙﹏⊙b郁闷!

网友:
你的尾马达是那种两三块钱一个的那种吗?可以直接接的,试试。齿轮用钳子弄下来,不过得小心点。话说回来,f45的尾马达散热不好,我的也是挂掉了,正在找替换的马达。淘宝有那种一个两三块的好像就跟lz买的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是美嘉欣原厂尾桨电机,19元一个,问了淘宝店主,人家说原厂发过来就是这样的,我说那用不了呀,店主说不知道,告诉我不行就给我退货,F45不会就这么被废了吧??各位有没有知道怎么回事的?或者有别的可以替换的型号电机吗?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不行的话请教论坛高手改无刷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无刷也需要尾桨电机呀,不会尾桨电机也改无刷吧????

网友:
呵呵  你的45买多久了!我也是绿色45  不到半个月呢  还

网友:
我也打算买450  不知道是直接上油机还是继续电的

网友C:
齿轮用拔齿器拆下来,电路板焊下来再装到新电机上就行了

网友D:
坑人呀。。。。淘宝两三块一个的马达,跟航模挂钩就要二十来块了,真坑爹

网友:
lz直接接上去,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能撑多久。上次我换了n20的马达,太小,飞一次就报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坑人呀。。。。淘宝两三块一个的马达,跟航模挂钩就要二十来块了,真坑爹

那里请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附加值...傷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f45上手已经1个多月了,逢周六日,天气好就飞,个人感觉操作熟练不知道你的情况如何,但是上450的话,还是建议你上电的,调机都要跑开好远,不利于上手,毕竟油机动力更大危险更大,炸鸡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请给个连接谢谢

确实应该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用拔齿器拆下来,电路板焊下来再装到新电机上就行了

我刚买的新电机,店家同意给我退货,所以我在没完全弄清楚前,暂时没计划动手改,免得到时候还是不行的话电机又不能退了@@

如果店家不同意退货我倒是破釜沉舟试试@@

有更好的建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给点建议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棒,谢谢分享

感受到了收获,那么也要勇于分享自己的见地呀@@

楼主:
心哇凉哇凉滴,能帮我推荐一个可替代的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