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螺距卡死了

楼主(2012-04-12):
十字盘那里不能上下移动 怎么整额 。。

网友A:
先看看哪里卡住了

网友B:
卡到东西了

网友B:
是不是卡到东西了?

网友C:
是不是向位器与主旋翼固定座脱开了,主旋翼固定座下面有两根定位销,顶住向位器了,十字盘肯定是不能动的。

网友D:
有可能主轴弯了,有可能鱼眼轴承有东西卡住了,具体自己慢慢检查

网友E:
别通电,十字盘内外盘球头全部卸除,
1.单独检查十字盘是否顺畅,
2.单独检查相位器是否顺畅,是否有异物

网友F:
十字盘卡死了吧,我以前450很久没玩 也卡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