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感觉没有力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4-12):
最近入了个911飞了有一段时间了,每天基本每个电池飞2-3次,5块电池大概飞了上百个起落了吧!现在油门100%了飞机基本上就离地10CM-20CM的样子了。1分钟的样子就飞不起来了,这是主电机不行了还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主电机不行了  我就是这样

网友:
   我在也是这样

楼主:
看来是要换电机咯

网友:
换主电机吧,我刚换一个,我换两个尾桨风叶,起落架,一条平行杆,一个主电机了。你飞完一个电池休息一下,让电机冷一下才飞第二块电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入了个911飞了有一段时间了,每天基本每个电池飞2-3次,5块电池大概飞了上百个起落了吧!现在油门100%了飞机基本上就离地10CM-20CM的样子了。1分钟的样子就飞不起来了,这是主电机不行了还是电池不行了?

看你飞后的电池充电时间就知道是不是主电机问题了。如果是主电机挂了的话飞完的电池充一下子就灭灯了。

网友:
拿你的电池给别的911飞,然后排除是不是电池问题,如果不是电池问题,估计应该是主电机问题了

网友:
主电机退磁,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