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F450悟空在GPS信号不好或没有信号时跟姿态模 ...
请教:四轴F450悟空在GPS信号不好或没有信号时跟姿态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2-04-12):
四轴F450悟空飞控在GPS信号很不好或没有信号时,用GPS模式飞行跟用姿态模式飞行的区别?是一样吗?

网友A:
GPS模式飞行没信号和姿态模式飞行一样的,但是收信号很差时比姿态模式难飞多了容易出意外。所以GPS信号不好的还是老老实实用姿态模式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