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改喇叭200的现代,又改成单舵了,加内部设备,4月20日更新

楼主(2012-04-12):
被朋友吸引,也加入改rc船的行列,先搞个200的现代.买  喇叭带蚀刻片的,到手后就慢慢改吧..
先做舵系,0.4铜皮开料
弯曲,焊接
做成流线的
焊上2mm舵杆,做好套

楼主:
继续
做两个轴套,两个人字架,买来两个铜桨装上看看
发现电机轴和船轴很难对齐,参考网上的联轴器,用铝车了两个,中间攻m3丝,旋入0.5*3的弹簧,点瞬间胶固定
装起看看

楼主:
装完后发现现代是单舵的...喇叭坑爹啊

楼主:
和线图比了下,发现喇叭的炮塔实在坑爹,就是两个大白馒头,改回来基本和重做没区别:隆胸,削下巴,换铜jj,加检修盖,水冷管线,扶手栏杆。。。
打算把炮塔做成可以遥控旋转的,于是车两个铜轴,一端攻m2丝,一端钻2*2的孔备用。然后用尼龙车两个滑轮
装甲板上
背面
炮塔后埋入2*2铷铁硼磁钢,在1.5厚胶版上打3的孔,粘炮塔上

搞这么麻烦,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转200度以上的舵机,只好在舵机上装线拉动滑轮,又怕转过头卡住炮塔,只能做成非刚性连接,试验了下发现磁连接很好用。

楼主:
继续。。。改雷达
网上找到个微型减速电机,用2的空心铜管做轴,车一个联轴器
继续车一个外3.8,内2的铝轴承,埋桅杆顶。。
雷达转子填ab土,打孔
舰桥顶开孔
用胶版做好电机座,因为轴不是很直,要给电机留一点晃动的余量,组装。。。

网友A:
LZ诶 现代是单舵的  细节做的这么好可别犯低级错误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诶 现代是单舵的  细节做的这么好可别犯低级错误呦

水线下的资料不好找,到装上了才发现是单的,想办法改吧。。

网友:
请多发图分享!!!!!!!!!!!!!!!!!!!!!!!!!!!!

网友:
留个记号继续关注,

楼主:
下决心改成单舵

楼主:
电路部分做好了,舵机控制微动开关,雷达和冒烟并联
雷达减速电机用直流降压模块,可以调整转速
连起来测试..
似乎烟小了,下回加大里面的电热丝吧..
全塞进去...

网友:
不错啊,这个船好多钱呢?

网友:
好手艺!改装态度认真,赞!

网友:
炮塔和火 箭发射架,我朋友他们是自己开模倒树脂的做的~~~

网友(2012-08-13):
楼主多上点照片啊

网友:
不错,改的相当好,但是这么多塞进去船不会超重吗?
貌似应该发到仿真区去

网友B:
手工确实不错

网友C:
手工很强大啊,学习了

网友D:
好手艺,只是担心会不会超重。另外单舵装的很好,用什么办法保证这个舵垂直呢?请指教,因为我也在做这款。谢谢

网友E:
楼主 现代级驱逐舰因为是单舵 所以他的舵效并不算好 如果楼主的现代级更注重操作性还是双舵更为好些

网友E:
另外楼主 动力改造部分和外观都很好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