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飞翼起落架

楼主(2012-04-12):
最近入手一架飞翼,翼展1.4米。想自己DIY一个起落架,不知道如何改装。
有人改装过没?介绍下经验咯。

网友:
重心有点靠前吧? 做个前三点起落架,重心尽量设在三点中心 其实手抛很好飞。 不要怕打手,手臂伸直举过头顶,推中油门,用点力10度角抛出就可以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因为是新JJ,怕给炸烂了,自己好不容易用彩色胶带涂装好的。前3点起落架用什么钢丝做啊,手头只有MD小赛的起落架和买的泡沫机轮。感觉小赛的那个比较大,不合适也挺重的(光起落架就有70g左右)。还有就是怎么固定起落架,想改装成可转向的前轮,不知道舵机应该怎么放

楼主:
哪位大侠能指教下啊

网友:
我也有这个机在装配,打算用小塞的后起落架,前面买的三豪米的前起落架,打算方向舵机就绑起落架上

网友:
我的没有起落架的,我都是手抛的

不过我的配置和你的不同,我用的是2217的电机,4S电池

网友:
我是这样弄的

网友:
这个1340的机翼强度很好,不用贴胶纸,只要前缘贴玻纤胶带就行。。。需要特别加强机头部分。。。在重心没调好时,机头很容易受伤。。。

另外,你的座舱固定磁铁部分好像装错了哦。。。。。应该磁铁粘在机身上,直角片固定在座舱上,不需要螺丝固定,用套材胶水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参考

我的,这样。
还有,你的后两个磁铁片安反了。

网友:
灌水的!祝爽飞!

网友:
标题

灌水的!祝爽飞!

网友:
我的是1.66米翼展的飞翼,起落架也是DIY的,移植了一只以前用在无人机机上的起落架

前起落架是用硬木制作主支柱,中间钻孔穿过前轮的钢丝。主支柱后面用一条竹子做斜撑,受到大的冲击时竹竿会断,起缓冲作用。

网友:
整个弹射起飞得了。。。

网友:
弹射还真不好整,整得好的也不便于携带。
我朋友也是1.66米飞翼(起飞重量1公斤多),首飞就是弹射,专门找了一些长的橡皮筋,试了好几次都失败,最后我帮他还是手抛起飞的。

我的飞翼已经切成3块,用插管拼接的结构,不适合手抛,而且上面的设备可能会比较多,于是就用起落架。

网友:
有了起落架像那个轰炸机……叫做B2?

网友(2012-11-15):
学习了,点子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