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S107G和环奇857D和美嘉欣T38比较哪个性能更好点

楼主(2012-04-12):
有玩过的兄弟没有,小弟打算入一个小的电直在家里或者外面玩玩,这几天在淘宝上搜索就这3款小电直大小正合适,不知道哪一款性能更好,质量更可靠,比较不容易坏?请大家给俺推荐推荐分析分析。这三款当中选一款!!!

网友:
美嘉欣T45不错好飞得很

网友:
只要你练过模拟完全不会摔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美嘉欣F45吧?  那个机子太大了长70CM啊  我只想玩个小的20CM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锤子机?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玩过的兄弟没有,小弟打算入一个小的电直在家里或者外面玩玩,这几天在淘宝上搜索就这3款小电直大小正合适,不知道哪一款性能更好,质量更可靠,比较不容易坏?请大家给俺推荐推荐分析分析。这三款当中选一款!!! ...

我第一个JJ就是S107G,很好玩的室内机

网友:
小鸡,直接上911  现在911起落架是螺丝固定的   尾点击也变了   总体来说性价比比较不错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完全可以室内爽飞!

楼主:
昨天晚上已经拍了美嘉欣T38了

这个机子应该不错  电池较其他两款为3.7V200毫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