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调进水后如何补救

楼主(2012-04-12):
两周前一次意外,把四轴摔进了水里,十分钟后捞出。干了两周后,今天测试飞行,发现一个电调损坏。(我用的是四个中特威AL 30A的电调)
晚上拆开坏掉的电调发现,6个IRLR8726全部短路烧毁。线路板上有斑斑点点的电解腐蚀痕迹。刚才试图用热风枪拆MOS管,没想温度400度也拆不动,还把烧了的管子拆成了碎片。看来是报废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补救其他三个没坏的电调,电解腐蚀肯定是每个都有的了,怎么处理能避免将来某个电调使用中意外烧毁呢?

网友A:
返厂或换新的,最稳妥,否则修不好上了天就好玩了

网友B:
楼上的有理!!

楼主:
进水是不保修的,因此没有免费返厂换新的的可能。
还是谈谈我发贴之后的做法吧:
1. 把电调的外皮剪掉,拆除散热片,可见线路边上,电解痕迹到处都有
2. 用铜刷两面都刷一遍
3.放到清水里,用铜刷沾洗洁精,再刷一遍
4.用牙刷沾洗洁精,再刷一遍
5.清水冲洗去除洗洁精
6.擦干,晾干
处理后,电调线路板和新的一样。现在整个电调已被我打上硅胶,重新用热缩管封装起来了。

网友C:
我是马上断电 然后丢超声波清洗机里洗板水洗。。吹干

网友D:
400度吹不下来,你是水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