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无动力主轴 有没有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12):
对钢材有没有要求···要不要热处理·····

轴承要哪种···

结构是怎样的····

我目标是能用上10MM的刀··

网友:
除非是特殊要求。。

否则不要自己做啦。。。废力不讨好。。。

去二手市场淘个轴算啦。。

网友:
没有加工条件   没有技术 最好别弄

网友:
看你要求,别人才好回答

网友:
也想知道,打算用不锈钢做轴和外套

网友:
不锈钢并不好,只是不生锈而已,硬度并不好。就用45钢好了,主要是轴和轴承要好才是真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直接买条光轴回来做主轴杆可以吗?能符合要求么?

网友:
如果想要硬度高,去收购站买条汽车传动轴就可以了,轴承选高精度角接触推力球轴承或圆锥滚子轴承,:loveliness:

网友A:
圆锥滚子轴承轴向和径向承受的力道都比较大,适合达到阔斧的干活,比如铣,角接触轴承径向力道不如圆锥,但优点是可以上到很高的速度,适合精工细作,比如雕。具体看你的工作要求。下面是我才装好的轴,用的是圆锥,因为我倾向于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轴承轴向和径向承受的力道都比较大,适合达到阔斧的干活,比如铣,角接触轴承径向力道不如圆锥,但优点是可以上到很高的速度,适合精工细作,比如雕。具体看你的工作要求。下面是我才装好的轴,用的是圆锥, ...

 做的很好  感谢分享
能不能上些分解开的图片,比如轴承安装位置、轴杆外观…    方便新手学习

网友:
买一根现成的 ER 刀杆,多配几个规格的夹头芯,然后自己配轴承车外体。
如 11 楼的图。

网友:
呵呵

看你用什么场合要是大扭矩就要锥轴承好些,要是扭矩不大速度高些可以用角接触轴承2个或是3个并联使用。

网友:
呵呵

我这个是用ER8-C8-100 外径8+0.005的杆,前端用了两个NTN的698后面用了一个NSK688 .延长杆是从给电主轴配套厂找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发个图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啦··我是做模具的···

网友:
明白了,前面还怕不锈钢不好加工,看来也不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后面的螺母是反牙的吗?谢谢!

网友C:
.延长杆是从给电主轴配套厂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