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BL450M电机问题

楼主(2012-04-12):
我的亚拓450M
电机
轴承坏了,求教老鸟这个电机怎么拆换轴承,再者这个电机轴承哪里有卖的。

网友A:
亚拓一般是倒装轴,把顶丝松了,拿两块铁架着电机,用一小轴从反面敲出来。轴承看一下规格去轴承店找喽!!买进口的……

楼主:
谢谢楼上
这个电机没见有顶丝啊

网友B:
用一根比轴承内孔径小一点的钢轴(可以是其他电机轴,或者钻头),从一个轴承( A)插进去,把另一个轴承( B)敲出来;然后用粗一点的钢轴,反方向把A再敲出来。
淘宝专卖轴承的地方就可以,推荐日本产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