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舵机中位不在中间

楼主(2012-04-12):
260a
舵机
中位不在中间,进入写入模式时调节前后的微调不管用,舵机不能上下移动;但进入伺服(舵)机行程调整(把直升机
电池
拔掉再装回'就进入伺服机行程设定模式')能调节电调上下移动,但靠下时操纵杆就不能用了(上下都不行);调到靠上时能往下动,不能往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2470

楼主:
断电后电位器自动回中

网友A:
老毛病了,试着调节舵机连杆长度进行弥补,凑合飞吧。不行就返厂修。我的返厂回来,直接换的新电路板,11年10月的,只收了几块钱。舵机问题解决了,比较满意。具体的,搜我的帖子。

网友:
我有两件板也是同这种故障,修到都没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