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拧花,各位高人看看这个情况怎么办。

楼主(2012-04-12):
一个尼康50 F1.4。里面长了霉菌,想清清霉的,还特意买了一个世达的精密起子,结果还是螺丝全部拧花,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越弄越糟。
请教各位有什么办法?严重感谢!

网友:
在这个论坛里高人很多  他们会告诉你很多好方法的

网友:
搞个直径20mm的切割片上在气磨上,把气磨固定好,在螺丝上开个一字槽。。悠着点哦,,,,

网友:
像这种东西拧螺丝的时候要注意向下压点力,然后迅速旋转,第一次拆这颗螺丝的话,还会有开裂的声音。

网友:
钳工活,这样看看可行不,转时要小心,注意保护好镜头。仅供参考。

网友:
罪魁祸首不是LZ的问题啊!!!是这个坑爹的 SD 螺丝刀啊!SD 螺丝刀 大言不惭 的广告用语是 拧坏一支赔你N支 ,靠!你把螺丝刀的尾尖搞的那么尖(与标准的沉头螺丝的夹角不吻合) ,会坏的当然不会是你这坑爹的螺丝刀了(LZ相机镜头上的螺丝可都是全被拧坏的 )。。。。。。模友们不要太迷信,贵的不一定就都是好的。。。。。。

网友:
电起子少用用,特别是这种精密仪器,方法有两个楼上也说了
1.重新给螺丝开槽
2.用钻头把螺丝钻掉
都是技术活…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是你螺丝刀没选对,看样子你的从螺丝上开一字槽,用一字螺丝刀拧啦,要不就用转头把螺丝打掉。

网友:
头子坏成这样,用冲击螺丝刀也不顶事了,除了另外磨一个冲头试试。

网友:
去买一个合适的断头螺丝取出器即可。

网友:
真是佩服你,拧坏一个,就要赶快想办法了,你到好,全部都拧坏了,现在有正当理由可以换镜头了.

网友:
不过,老的镜头什么的有可能发生螺丝粘连…所以,不一定能拧出来…直接钻掉算了…

网友:
我试过用一个磨过的一字螺丝刀可以,要磨的刚好把最外面那一点剩下的槽卡紧用力就拧下来了。

网友:
下次记住要用好螺丝刀的锥度。

网友:
锥度对就很好拧的。有裂开的声音是原来的螺丝上了螺丝胶的。

网友:
现在估计只能上转了。
下会要选好锥度呀。
我曾经也被锥度害过

网友:
如果是在铁块上方法就多了,鉴于你这种情况我给你两个方法参考:
1)用电磨,夹硬质合金或尖砂轮磨头,电磨转速高力矩小适合这种情况。建议不要用电钻或台钻,转速低力矩大,镜头不固定不好下切,装夹固定的话,钻刃一旦切入螺丝毛边即使有轻微卡住也可能会对脆弱的镜头结构有影响,一手操作台钻一手扶住镜头恐怕也不好控制精度。如果没有电磨,建议你用电钻或台钻开高速夹磨头,细心一点应该没问题。
2)找一个高速钢丝锥,用砂轮机磨成小扁平刃口,固定镜头后,一手持丝锥,一手用橡胶锤(或其他软重的东西)逆时针轻敲螺丝外侧面,丝锥在螺丝上切出刃口并不难,经常这样搞很容易,不过这种情况没遇到过,要考验力道与细心。

网友:
确实如模友所说,拧不出来就不要拧了,肯定是起子大小不匹配,或是螺丝太紧。
就目前情况建议找钳工用台钻钻掉,再重新攻丝。一定要用台钻,别用**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