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地飞2.4G高频模块改造6EX为双频段遥控器◆◆

楼主(2012-04-12):
      最近朋友送了个天地飞六通道遥控器2.4G高频发射模块,自己动手把6EX改成了72MHZ2.4G双频段遥控器,下面分享一下改装心得。

   经查找资料得知,6EX输出PPM信号相位可能与2.4G高频模块要求相反,于是先制作了一个反相器(事实证明,这个多余了,见后续)。使用78L05稳压,9013作倒相。

这是从天地飞六通控中拆机得到的天地飞2.4G高频发射板。

连接转换开关用的单芯屏蔽线。由于改装后PPM信号通过开关切换,联接线会延长,为避免干扰,联接线一律改用单芯屏蔽线,单端接地。

屏蔽线的焊接方法,单端接地。

    频段切换开关,这个开关选材非常重要。市场上出售的许多钮子开关质量相当差,接触电阻在零点几欧至十几欧之间,而且每次拨动接触电阻都不同,这样的开关肯定是不能用在遥控器改装上的,否则极易造成模型失控。一家销售店给推荐了一种据说是台湾产的钮子开关,经测试,接触电阻为0.1欧左右,而且每次拨动阻值都是一样的,拨动也非常顺畅和到位,质量不错,用在遥控器的改装上非常合适。为了提高电路可靠性,防止误接短路,开关引出脚加套热缩管。

    为了能在遥控器外壳的合适地方开孔安装对码开关和指示灯,将高频头电路板上的LED指示灯剪断,并焊接延长线,待高频头电路板固定好后再进行对应焊接;由于高频头电路板上对码开关不易拆下,而且操作手柄也过长,故新增短柄对码开关一个,先焊接到一小块万能试验电路板上,再焊出延长线,直接并接到高频头电路板的对码开关两端即可。
    在联接调试时,发现无法正常和接收机建立连接。再分析天地飞六通控电路,发现PPM输出信号至2.4G高频头之间加有一级三极管反相电路。按照查 询到的资料所述,FUTABA控的PPM调制信号和天地飞的刚好相反,那么天地飞加了反相电路,6EX应该刚好不用反相。按照这个推论,去掉反相电路,再重新执行对码操作,电路工作正常。看来这个倒相器白装啦!不认真分析电路多走了弯路呀!

这是固定好的指示灯和对码开关,都是用“万能”的热熔胶固定的。

在遥控器外壳上固定好SMA接口,通过高频电缆联接至高频头电路板。这种可拆卸的接口可以方便的更换不同增益的天线,以获得理想的控制距离。

增益分别为2DBI6DBI的天线,可根据所需要的控制距离来进行更换。经试验,2DBI天线完全可满足遥控模型的使用需要,6BDI天线可进一步增加控制距离,并且很稳定,不会因为发射角度减小而失控。

改装完成的遥控器正面。一个2.4G/72MHZ双频段遥控器诞生啦!

侧面。

再来一张!

新增的切换开关、对码开关、指示灯、天线固定SMA接口。基本不影响美观,而且因为增加了开关、指示灯之类的端口,感觉控复杂了许多,有点高级控的感觉。

网友:
顶起来 支持改装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哦?

一年前我就是这样弄的了,现在那个6C还扔在角落里落灰了

网友:
师傅这个改装可谓是双模单待,电信移动通吃啊!哈哈   必须顶

网友(2012-08-23):
请问楼主:
FUTABA / FF6/ 72M 可否用天地飞2.4G高频头套装改为2.4G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pm的话应该可以啊,

网友:
请教楼主:天地飞2.4G高频头外引接线脚的定义,谢谢。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再看第二章图片,可与第一张对应分析。

网友(2013-04-28):
LZ 还在吗?

网友:
好贴,学习了,以后有可能也要改。再请教。

楼主(2013-08-18):
路过,自顶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