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横友。

楼主(2012-04-12):
就是想问一下怎么改下450飞机让它稳点?不是在控上调舵量,而是改旋翼头,听说在副翼上加上重锤就可以飞稳一点,是这样吗?

网友:
加重锤感觉稳了一点点,作用好像不大,大的是心理作用

网友:
多多练习模拟器

网友:
副翼加重锤有作用的,悬停会比较稳定。记得重锤靠两边装,看到有人装中间的。

网友:
装上锤子~按理说是要稳一点吧!

网友:
个人感觉其实不是机子变稳了 而是手感变迟钝了

网友A:
狂练模拟器,然后狂练250,等250飞好了再上个600,你会发现真特么滴稳啊....顺便说一句,450再怎么稳也是个小鸡鸡,抗风(空气)不行,哪怕是静止的环境。你看下高手飞450再看下600。再高的手也没办法把450飞出600的感觉来。这个道理滑翔机也是通用的,为什么滑翔机都要做到3m才算标准,因为只有达到这个尺寸对于材料,重量,翼载荷才是合适的。用铝合金做架小尺寸的飞机能飞么?但是做大飞机就可以。

网友:
600好是好,没米啊。450作为入门机很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狂练模拟器,然后狂练250,等250飞好了再上个600,你会发现真特么滴稳啊....顺便说一句,450再怎么稳也是个小鸡鸡,抗风(空气)不行,哪怕是静止的环境。你看下高手飞450再看下600。再高的手也没办法把450飞出600的 ...

可以看出你是狂人,无论从稳定性还是炸机成本,用450练手都比250好
加重锤可以稳一点,但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
 多飞多练

楼主:
我就是想把飞机改成有点笨重的感觉。

网友:
我感觉加重锤没啥作用,以前我加了,现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