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化油器漏气会造成过热吗?

楼主(2012-04-12):
今天TUT40装好,手痒得不行,就在家里把三叶52发动了,听听声音,一个来月没去炸机了,可刚发动一会儿,一分钟左右,手摸缸头,感觉热得有些不对劲,以前
发动机
运转的时候,手是可以放缸头上的,不是很热,用的是TOP15%的油。回忆了一下,最后次飞时,是飞40级十字军,还是这个发动机,在空中,熄火,安全迫降下来,发现化油器给振掉了(化油器上一边滑丝了),后来在工具里找了一根长点的螺丝,直接从化油器二个洞拧过来,但长度还是有点短,刚好从机体上穿出,拧不上螺帽,但挺紧的,后来接着飞,在地上发着发动机,就摸着有点烫,当时没在意,就上天了,没一会儿熄火,又安全迫降,捡回,没发现问题,又发动,但怎么也打不着,后来检查火头,烧了,接着换了个原来买那个50元发动机时买的杂牌火头,着车,又飞,失速,炸机,回来拆发动机清洗,收藏。一直空了一个来月,今晚刚把TUT40装好,试车,就发生前面的问题。
刚才起动时,怠速一会儿,温度就起来,烫。我是个菜鸟,但每次飞完喜欢摸缸头,真没有比现在烫手,温度多少说不出来,反正烫。
现在是化油器经过我那样装,紧是挺紧的,但一边没有螺帽,会不会是漏气造成的? 会不会是横穿进气洞的那根长点的螺丝影响了进气量? 会不会是拆洗后安装有问题?(拆过二三次这个发动机,原因不用说,肯定是炸机,呵)
我现在初步想法是换根长点的螺丝,在另一头加上螺帽。
身边没有老鸟,独玩的,望路过的老鸟们支招,是什么原因导致过热的?不胜感激。。
补充一下,原来我的主油针在1.5圈左右,副油针在0.5圈左右。刚把主油针开到2圈,还是烫。哦,还有,手堵化油器,吸不上油。。dg

楼主:
哦,还有,刚才发动后,觉得烫,就用原来的办法,手堵进气口,可堵了几秒钟还不熄火,最后是掐进油管熄火的,这是不是化油器漏气的特点?记得原来堵个二三秒钟就可以熄火的啊。
本人确实是菜鸟,一桶4升TOP没烧完,炸二架飞机了。刚看油桶,底下有些细细砂,可能是泵油时油管粘进去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哦,还有,飞机还没完全装完,进油管有点长,吸不进油是不是与这个有关呢?我刚才发动,吸不进油,我是插掉增压管,放嘴吹,把油给吹进发动机的。

网友A:
个人感觉可能是油路有点堵塞,造成机器贫油,贫油会造成机器工作升温的。还有那么容易空中熄火也比较符合贫油的现象。
解决方法,清洗油路,你说的那个油箱都能看见渣滓了肯定是不对的。清洗油路后换掉吧。
螺丝对机器进气喉管的阻挡肯定不会引起机器发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虎哥。我刚找了根长螺丝贯穿进气口,另一头用螺丝拧上,化油器与机匣间用了螺丝胶,装好后,能吸油了,刚去发动,发动机老是反转,怎么回事啊?手拨的。油针圈数和以前正常时一样。现在起动电在充电。下午回来再试。

网友:
手堵不熄火和手堵不吸油肯定是化油器漏气,造成贫油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