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摄像头的问题

楼主(2012-04-12):
好久没关注FPV了 忽然发现 新出了好多东西   (遥控都出18MZ了 题外话 )

言归正传 有人用过这个摄像头吗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371372820
效果怎么样

PS:不知道这样发淘宝连接算不算违规 ,是的话 麻烦斑竹 PM一下 我改  不要删帖 啊

网友:
自动光圈没什么大用,fpv的镜头都是从上往下打,根本不会碰到逆光之类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好像有 变焦功能 这个是重点

网友:
同楼主一样看到过这个,也想买加上头400元了,关键上是看到变焦,最好是去问店主

网友:
是自动光圈,不是变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过店主了 光圈是自动的  变焦 对焦 要手动   而且12毫米的焦距有点短
正在跟店主协商 看能不能定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过店主了 光圈是自动的  变焦 对焦 要手动   而且12毫米的焦距有点短
正在跟店主协商 看能不能定制

就我个人所知.目前M12接口的变焦镜头是有.但变焦用的驱动技术不成熟.在对焦时无法正确对焦.在变焦后画面无法对焦清晰.如果非要上对焦镜头.就只能上大镜头.
但要考虑你们的飞机是否背的动在说!~~

网友D:
我以前见过一个能10几倍变焦的头~不过挺贵!但是看那个fpv视频真有感觉~变焦特别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见过一个能10几倍变焦的头~不过挺贵!但是看那个fpv视频真有感觉~变焦特别给力!

是这种摄像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 镜头 很多 但都是 用什么 262 协议 还是 什么协议 (不懂) 变焦的
今天有跟店主 沟通了  他给我找了个 6~60mm的镜头 (有焦距更长的 太贵 ) 能电动变焦
我想先弄套回来 看看能不能  搞个驱动电路 用遥控器 控制

网友:
在空中好像都是远距吧,相当于是无穷远,变不变焦应该没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 镜头 很多 但都是 用什么 262 协议 还是 什么协议 (不懂) 变焦的
今天有跟店主 沟通了  他给我找了个 6~60mm的镜头 (有焦距更长的 太贵 ) 能电动变焦
我想先弄套回来 看看能不能  搞个驱动电路 ...

除了电机驱动以外,其它的都是用RS-485协议通信控制..目前没有适合的RS-485无线传输.有也太大太重不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我个人所知.目前M12接口的变焦镜头是有.但变焦用的驱动技术不成熟.在对焦时无法正确对焦.在变焦后画面无法对焦清晰.如果非要上对焦镜头.就只能上大镜头.
但要考虑你们的飞机是否背的动在说!~~

嗯.拍了两张实际运用中的电机控制变焦对焦镜头.欢迎围观!~~考虑上飞机关.请考虑背不前的动在说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13楼 发的那种镜头 只控制两个电机  它原来的485 协议 是用来  红外感应 光圈  的  都不要了
原来的两个电机 也是485控制的 只不过镜头上有个舵机板子之类的东西 改成直接用遥控控制 就不需要485了
我们飞 除了控制那两个电机 还需哟控制别的吗

网友:
就是13楼 发的那种镜头 只控制两个电机  它原来的485 协议 是用来  红外感应 光圈  的  都不要了
原来的两个电机 也是485控制的 只不过镜头上有个舵机板子之类的东西 改成直接用遥控控制 就不需要485了
我们飞 除了控制那两个电机 还需哟控制别的吗
-------------
直接用电机镜头是可以..通过12V +/-或-/+实现调用镜头电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