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E,italy的步进电机为什么不标步距角?

楼主(2012-04-12):
MAE,italy的步进电机为什么不标步距角?
四根出线。白红,  棕,白棕,红

网友:
洋二,拆机货,不标很正常。

楼主:
不是啊,是一手货

网友:
用手拧一圈 记下数 再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要标呢?因为这不是给业余DIYER们看的,自己而是按照的工业标准做的,具体的型号对应具体的电机参数,对该体系熟悉的己方工程师一看型号查手册便知,标个型号、品牌、订货号再加日期就差不多了。就好像西门子的PLC及相关模块,熟悉的人一看ET200就知道是什么,而在模块上往往找不见除SIMANTIC和订货号外的任何其他标志,不知道的人就可能觉得西门子细节方面做的不直观。再如840D的NCU,意大利的马祖奇齿轮泵型号都比较隐蔽,没接触过都很难一下发现。想起小时候穿的T恤,一个耐克的大勾从左胳肢窝一直勾到右胳肢窝,厂家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假的。。。。。不一定说做的详尽完善的就是山寨货,不过纵观一下部分国内品牌,没有自己的标准,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风范,沦为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