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蜂(Bumblebee)高速电调使用历险记。请勿使用其他飞控接收机配Bumblebee电调使用

楼主(2012-04-12):
Bumblebee机架买了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有拿出来玩,今天又搞了一套apm飞控想装起来测试一下,

我买的是机架电机电调套装。唯独没买飞控

我买的是机架电机电调套装。唯独没买飞控

楼主:
装好飞控,连接好线,一起看起来成正常

楼主:
看起来还不错。用的bumblebee原配高速电调和电机

楼主:
当我上电测试时惊险一幕来了。为了安全我特意拔掉我自己这一侧两个电机的插头,刚一上电,对面两个电机一下就转起来了。还好我反应快一把抓住,把电池给拔了,只干掉一根桨,看到我电脑屏幕上了。亏得我的电脑是atg版,不然屏幕难保
以为是飞控出错。于是下桨,把电调直接接接收机,上电,依然狂转切不受遥控控制。找到淘宝卖家,告知不知道什么原因。翻说明书也没找到关于电调部分说明。加上 盛天模型 的qq。询问得知:
峰回路转 22:10:27
我买了个小黄蜂的机架。
   峰回路转 22:11:01
今天试了一下。发现电调一上电就开始转。不受油门控制
   峰回路转 22:11:09
电调直接接接收机
   峰回路转 22:11:21
这个是不是没有油门校准功能
盛天模型-刘海 22:13:48
电调不能直接接接收机

   峰回路转 22:13:59

   峰回路转 22:14:23
那可以接别的飞控么
盛天模型-刘海 22:14:24
这个是高速电调  启动范围和普通电调不一样
盛天模型-刘海 22:15:09
可以接其它飞控 只要这个飞控支持500HZ的高速电调就可以
   峰回路转 22:15:20

   峰回路转 22:15:29
具体怎么不一样
盛天模型-刘海 22:15:45
具体怎么不一样??
   峰回路转 22:15:55
买的时候没人告诉我
   峰回路转 22:16:00
我用的acm
盛天模型-刘海 22:16:16
你找那个买的?
   峰回路转 22:16:23
居然不能直接接接收机
刚才差点把我干掉。。。
   峰回路转 22:17:46
还好我反应快
盛天模型-刘海 22:17:55
我们工厂出货都有给客人说 我们搭配的是高速电调的 可以换普通电调

楼主:
盛天模型-刘海 22:30:58
我们的飞控也只支持搞速电调
   峰回路转 22:32:31
只看到说飞控支持高速电调。没看到电调必须配合你们的飞控
盛天模型-刘海 22:33:21
我们会接受您的建议 在醒目的位置在做提示
   峰回路转 22:34:21
你能告诉我说明书哪里有提到电调支持你们的飞控么?具体页数。谢谢
   峰回路转 22:39:30
又找到么?
盛天模型-刘海 22:40:44
因为我们出厂的配置就是高速电调 可能用的人不多 对这个电调不是很了解  我们测试的这个电调还是不错 启动一致  不用校准油门 解析度要比普通好10倍以上     由于没有明显的标识 给您造成不不便 表示歉意
   峰回路转 22:41:34
也只是说明飞控只能用高速电调。没有说电调不能单独使用啊。。。
   峰回路转 22:41:55
再说你们也单独销售机架电机电调的。当初做活动就有这样的配置
盛天模型-刘海 22:42:01
明天开始 我会通知生产 加醒目标识
盛天模型-刘海 22:43:32
是的 我们默认的配置就是高速电调  这个电调是500HZ的 启动范围和普通电调不一样

搞成专用的没关系。mk不也是i2c电调么。搞成高速的没关系,可起码在说明书里提示一下吧。怎么也是有关人身安全的事项吧。  说是说明书有提到不能使用普通接收机和飞控,实际上说明书里只说了飞控只能使用高速电调。并没有说电调只能用他们的飞控啊。更没有提示使用接受或电调会狂转。。。。。

在这里提示使用Bumblebee电调配合其他飞控的朋友要注意这个问题。安全第一。今天运气好没受伤。上来发发牢骚。。哎

网友:
哈哈  楼主 建议你检查下小蜜蜂原装电调的电容    厂家焊工不好的说

网友:
目前80个起落正常。。。。。没你那么爱折腾

网友A:
老兄,四轴很麻烦的。换飞控吧。

网友:
要不换好盈20a或30a的普通电调。我们都用的好盈电调郎宇电机。原厂电机电调很垃圾。只用原厂机架。桨换apc的。摄像机gopro2。图传用罗美。

网友:
楼主没受伤就是万幸了。极其的鄙视盛天模型,模型展上有意入手小黄蜂,诚心询问,换来的却是一副爱理不理,舍我其谁的丑恶嘴脸!再次鄙视之。借楼主宝地发发牢骚,望海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四轴很麻烦的。换飞控吧。

飞控从kk mwc mk2.0到acm几乎所有主流开源的飞控我都有了,就是没买过商品的。就是喜欢折腾,呵呵

网友:
换xa或是dji的飞控吧。省心。性能好。航拍很爽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包装盒里面 单独附加醒目的警告标识,给楼主造成不便,再次表示歉意,。 在工作以免会有些疏漏,欢迎大家指教和拍砖,我们会加以改进。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仁兄,别鸡冻。据我所知是这样的:
听我们的销售人员说没给你理想中的价格,没必要 恼羞成怒 在论坛上言语攻击我们

------我想去DJI 500RMB 买套 WK-M 呢

网友D:
一直想買小黃蜂空機架,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 淘寶看到一個賣單空機架就要950

网友:
我也买了无控版的,这个一定要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会在包装盒里面 单独附加醒目的警告标识,给楼主造成不便,再次表示歉意,。 在工作以免会有些疏漏,欢迎大家指教和拍砖,我们会加以改进。  谢谢!

可以更换普通电调么?联系卖家还是与您直接更换。。。。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更换普通电调么?联系卖家还是与您直接更换。。。。具体如何操作。谢谢
玉兔可以使用500HZ的高速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買小黃蜂空機架,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 淘寶看到一個賣單空機架就要950

这个价格都能在论坛收个XA650了,这个架子跟XA650是不是很像呢?各位玩家心理自然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