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检测失败,就是查不出原因,视屏我都看过,排除我不懂的原因。

楼主(2012-04-12):
首先,玉兔系统已经电脑调试好了参数。 除了第八个gps外,七个这计那计全开,我都有。          打开遥控器,油门最低,   平衡接头插入飞控接头,  确认过没差错了。   电池插电条,   蜂鸣器一直长鸣不停,  跑马灯不停的跑马。 我就这么的看着他跑马,鸣的我受不了了,     来听专家讲课了!         油门校准了,    电条也换或不同插头调试,   平衡头也拔掉过调试,  气压计那八个也加减或调试,电条单独调试电机反线什么,都不能自检。      我操!     急人,

楼主:
天九 飞梦2.4/ xxd30a /2212/1000kv

:

网友:
发图,发视频,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长鸣的问题我碰到过
第1 换一块满电的电池
2    检查系统里的电压设置是不是太高
3   重刷固件 如果可以 刷12.02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鸣的问题我碰到过
第1 换一块满电的电池
2    检查系统里的电压设置是不是太高
3   重刷固件 如果可以 刷12.02的固件
为何要刷旧固件?我用1207很好呀,新固件应该不会比老固件差的。

长鸣有两个原因,一是你电压检测自己曾经校准过,校准错了。二是你的控与接收机有抖舵,你的接收机如果有失控保护的话,关控试试,如果控就不响了,就是抖舵。

另外,楼主也真是问题多多,你不会加兔子的服务群呀。另外,看好说明书,基本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你不会接收机没对码吧

网友:
哥们,你累不累啊....天天发问题贴....白捡个扩展模块还发帖炫耀.....

直接买个一百多的小四轴算了,省钱还省心,到手就飞。

楼主: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发帖那是我的是,看不看是别人的事情,  上次我就不想说你的,  删帖了,  你现在还说我,  我不爽了。   不懂就要问, 希望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贴内,    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发帖那是我的是,看不看是别人的事情,  上次我就不想说你的,  删帖了,  你现在还说我,  我不爽了。   不懂就要问, 希望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贴内,    兄弟!
别人好心帮你,不但不感谢,还这样子?

样样拿来主义, 为何就不能自己好好研究一下呢?

楼主:
你看他语气,能是帮我的 吗?!
换了是你,你也不会这样想把,

还叫我 买100块钱的飞行器,  这明白了囊吃我,
我不计较,

当然WMW他说的也对,  占小部分。

网友:
玉兔飞控从推出到现在在逐步的完善说明书和程序,你可以看看其他玩家的帖子,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多轴都是买的这个飞控,而且多数人上手非常快。但是这个飞控到你手里就问题不断了,你如果真遇到问题卖家和玩家都会帮你解决的,DIY需要耐心,也需要一定的到手能力。

你的四轴好像已经飞起来了,这事儿到此为止,我也不说什么了,玩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