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自制全金属那炮塔旋转大齿轮哪搞的啊?

楼主(2012-04-12):
rt。哪能找到替代品,要大的,因为底盘盖子上要开孔不然炮塔空间不够。。。。hl原厂的是塾料的,不耐操。。。

网友:
到机械加工部去定做,我问过用线切割搞一套要两百多哦

网友:
干嘛非要金属的啊难道你想让炮塔像驱动轮那样玩了命的转吗

网友A:
1:16的啊,,我的1:8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用橡胶的同步带粘在转盘上,炮塔的驱动电机的齿轮用相应的同步带齿轮驱动。这样就得到了内齿环的炮塔驱动结构。金属的当然很美,但没有这样的加工条件和成本,用别的方法也是可以实现的。或者,1:16的,可能用橡胶轮摩擦带动也可。

网友B:
还没想好方案 计划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6的啊,,我的1:8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用橡胶的同步带粘在转盘上,炮塔的驱动电机的齿轮用相应的同步带齿轮驱动。这样就得到了内齿环的炮塔驱动结构。金属的当然很美,但没有这样的加工条件和成本,用别的方法也 ...

我在琢磨琢磨...还没做到那呢,只是准备给底盘盖子开孔想到这个东西的,实在不行买个塑料的将就一下算了.坏了再换...

网友:
遥控直升机上就有!不过是外齿的!

网友C:
很合适的不好找,我的打算直接驱动,不加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合适的不好找,我的打算直接驱动,不加齿圈

炮塔底部不开孔炮观管俯仰度不够吧????

网友:
有这个可能,尽量保持减速电机在车体内部,不要到炮塔里来,然后火炮机构设计时看能不能避开,这是DIY的好处,改造的就不合适了,仅供产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个人认为用减速电机直接驱动炮塔的设计更简单,可靠性也更高

网友D:
标题

直接用减速电机带要注意一点,炮管相对强度没有炮塔大,没有限滑功能,有可能炮管会打断,电机扫齿,减速架损坏,电调烧毁,冒烟……有没有合适的齿轮,像恒龙那样,阻力大就弹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减速电机带要注意一点,炮管相对强度没有炮塔大,没有限滑功能,有可能炮管会打断,电机扫齿,减速架损坏,电调烧毁,冒烟……有没有合适的齿轮,像恒龙那样,阻力大就弹开

这个有考虑了,电子部分加限位开关,驱动部分用弹性连接就可保无忧了

网友:
需要塑料齿轮的,可以找我,定做的也行QQ178977988

网友(2013-02-14):
引用 网友B:
还没想好方案 计划用线切割

线切割费用高矮

网友:
找一铁板,中间开孔,用手挫齿,一定要精准。我干过。

网友:
电动自行车内齿圈

网友:
除了象防空豹那样需要快速旋转的才需要金属齿,其他的坦克转的那样慢用塑料齿根本不会坏.

网友E:
楼主真逗,全金属坦克都能做出来,一个毫无技术的齿轮还不好搞吗。如果没有技术,就是给你一堆零件也是组装不了的

网友F:
这问题早已解决,谁这么清闲啊,挖老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