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不知怎么回事,高手请示

楼主(2012-04-13):
飞行中V911机身很抖,根本控制不了,不知是怎么回事,高手请示~

补焊了陀螺仪三个脚,好像没什么效果~

网友A:
飞行中V911机身很抖,根本控制不了

水瓶鲸鱼兄:

跟陀螺仪无关。

(1)  平衡杆太松或不畅顺:
        在中 央 处下点润滑油。
        把螺丝先收紧再微调放松至仅可畅顺上下摇动为准。

(2)  锁扣连杆十字盘松脱:
        检查有没有丢失变形,用手指小心全都按紧一次。

每次大炸后都要作一次上列的快速检查。

陈伯

网友:
先看桨有没有问题

二看主轴有没有弯

三看轴承和轴的紧固处是否牢靠

最后上电,拿在手里推油(注意安全)观察是否有双桨

如果不是主轴弯了 基本上是机械虚位或哪里没装好

楼主:
谢谢陈伯和楼上各位兄弟,回家了我再查查看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
俺拿我的911和朋友的比,拿911在手上,我的机推到最大油门,机身就抖,朋友的机推最大油门就没事~

会不会是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拿我的911和朋友的比,拿911在手上,我的机推到最大油门,机身就抖,朋友的机推最大油门就没事~

会不会是主轴?

你试下把十字盘连主桨的两根连杆去掉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瓶鲸鱼兄:

跟陀螺仪无关。

(1)  平衡杆太松或不畅顺:
        在中 央 处下点润滑油。
        把螺丝先收紧再微调放松至仅可畅顺上下摇动为准。

(2)  锁扣连杆十字盘松脱:
        检查有 ...
陈伯又让我长知识了

网友(2012-08-16):
也请教一下,我的911,悬停时,从机尾看过去,整体是向右倾斜的,左高右低,不知何故?新人新入手911,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行中V911机身很抖,根本控制不了,不知是怎么回事,高手请示~

补焊了陀螺仪三个脚,好像没什么效果~

遇到过楼主这种问题,不是机的 陀螺仪之类的问题
我的情况是机身很抖,抖到陀螺仪不能正常工作飞机自旋~
解决办法: 调节 主浆平衡,因为新换的主浆,建议楼主检查 主浆跟 平衡锤的动平衡,比如 磨磨主浆叶片厚度,如果问题没有改善2边磨均匀即可,有可能有用

网友:
出手华科儿fp带控

飞机飞了5电,炸了两次,算全新的吧,580出掉,带控,零件,8只南孚,有意联系13648180007,本人高三学生,电话没人接可能没带去学校,你发短信,晚上回家我联系你,